请教各位大侠,攻2、3、4mm的丝,各应该用多少粗的钻头 ...
请教各位大侠,攻2、3、4mm的丝,各应该用多少粗的钻头?

楼主(2007-08-01):
如题,谢谢!
材质是铝合金,丝锥都已经买好了,没搞过五金加工,钻多大的孔心里没低了,呵呵

网友A:
M2底孔1.6mm
M3底孔2.5mm
M4底孔3.3mm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还有个问题,俺现在买的是机用丝锥,是不是买错了?要买手用丝锥,头攻和二攻才能用?甚至三攻?

网友B:
机用丝锥好用多了,用惯后,我不想用手用丝攻了。

楼主:
机用丝锥的话是否就攻一次就算完成了?不分头攻、二攻什么的吗?

网友C:
公称直径(大径)减螺距就是钻头直径.
M2用1.5,
M3用2.5.
M4用3.2

网友B:
机用丝锥就攻一次就完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明白了
对了,螺丝的螺距是怎么算的?怎么测量?

网友A:
手用丝锥还是有用的,特别时攻不锈钢小螺孔的时候,多锥就很有必要了,否则痛苦不堪

网友D:
这些知识对初学者还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