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停悬时陀螺仪松脱了!

楼主(2007-08-01):
刚炸完回来!

昨天炸完后昨晚大修了一次,jj调教得非常好,今天一起飞就漫天乱翻,然后在面前3米高的位置倒飞停悬,然后陀螺仪松脱了,眼睁睁看着机子乱摆,翻不回来!

网友:
慰问一下吧  以后注意 不许在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炸完回来!

昨天炸完后昨晚大修了一次,jj调教得非常好,今天一起飞就漫天乱翻,然后在面前3米高的位置倒飞停悬,然后陀螺仪松脱了,眼睁睁看着机子乱摆,翻不回来!

当时应该加大油门来个平时做不到的高空花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应该加大油门来个平时做不到的高空花式.

楼主:
刚陪老婆溜完大脚回来(老婆最近迷上了大脚),检查了一下飞机,损失惨重!

大桨、副翼杆、主轴、电池板、大齿、混控臂螺栓、横轴螺栓、尾管、尾轴。。。。。。。。还有喷得漂亮的头罩也完蛋了!

今年炸得最狠的一次!
备件不够了!

网友:
LP也是模友,LZ幸福啊

楼主:
不幸中的万幸是陀螺仪没有掉到转动的大桨上!

楼主:
粘陀螺仪的厚双面胶居然一点不粘了。

网友:
版猪最近一直犯错误,所以

拉出去枪毙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幸中的万幸是陀螺仪没有掉到转动的大桨上!

 不幸中的万幸!

网友:
引用 楼主:
粘陀螺仪的厚双面胶居然一点不粘了。

我用的是3M双面胶,效果不错!楼住可否试一下。

网友:
3M双面胶的型号?

网友:
LZ就快成为炸机专业户了~~

哦~~~~不

已经是炸机专业户了~~~~

网友B:
没用扎带的后果

网友:
看来陀螺仪要扎带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3D飞行的时候。嘿嘿! :loveliness:

网友:
居然没有用塑料扎带,真是该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扎带的后果

平时嫌扎带难看。

楼主:
损失出乎意料的惨重!

刚才维修,发现除了上面说的,还有副翼座、尾传动座、横梁都报销了,今年损失最大的炸机!

网友:
换新的吧。正好调价啦。

楼主:
能修的已经修好了,顺便把所有舵机换成sjm的,就缺几个零件,到货就可以装好了。

网友:
哈哈……版主这段时间老是犯错误哦!是不是为了庆祝SJM大降价啊!

网友:
拉出去枪毙5分钟

楼主:
最近老是说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话:“水平高了炸得少”“炸机没有压力”。。。。。。。。

现在是报应!

网友:
LZ这样炸机是不是想要换SJM500了

楼主:
pro缺件停飞,今天下班爽飞V1,一直飞到太阳下山。

飞了三块电太阳就下山了

网友:
哥们,我上周和你一样的原因炸机了

也是陀螺掉下来,正飞状态,没带套,结果尾巴乱摆姿态看不清了

不过我的修好了,688,损失主轴,横轴,大桨和两个舵机

奇怪了,我现在飞舵机是最大的耗材,熄火降落都坏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修的已经修好了,顺便把所有舵机换成sjm的,就缺几个零件,到货就可以装好了。

顺便把所有舵机换成sj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把所有舵机换成sjm的

尾舵机之前就用了一段时间sjm的,效果不错,后来有一次猛推油门摆尾,就换回了9650,猛推油门还是摆尾,最后查出原来是电池的原因造成瞬时失速。后来懒得换回来。

sjm的斜盘舵机到了很久了,一直不想调机,所以闲置在旁。

现在反正都要调机了,就都换上吧。

网友:
有9650干吗不用,要用SJM的呀?

楼主:
9650留着给500
而且之前两者相比较,感觉sjm401反应速度比9650更快,只是力气不及9650,还有发热比9650明显一点。

原来pro用的R319变频也拆下来留给500,换用R146.
现在万事俱备就等500出来了!:loveliness:

网友:
唉~~~~~~我的JJ也全用SJM的驼机.只是现在电机和电调还是有问题.还未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