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陀螺仪的海绵双面胶有什么好的选择?

楼主(2007-08-01):
想去找找3M的,但是,型号太多了,不知道该买哪一种型号,谁对3M的双面胶带有研究的?

网友:
海绵双面胶加扎带哦

网友:
没研究过,原机带的还在

网友:
用3M的就最好!不过很难买到正货!

网友:
汉高的很好用

楼主:
3M的是不错,但是,型号太多了啊,到底哪种型号合适?

楼主:
3M的是不错,但是,型号太多了啊,到底哪种型号合适?

3M双面胶产品列表:

产 品 型 号/ 产 品 名 称/ 标 准 规 格/ 一 般 用 途
3M 9495LE 300LSE 双面胶带 48"X60YD 难粘表面之塑料、金属、泡绵等

9672LE,

3M 9690 300MP 双面胶带 12"X 60YD 适用手机 电话等便携电子产品透明窗粘结

3M 9495MP 200MP双面胶带 12"X 60YD 适用手机 电话等便携电子产品透明窗粘结

3M 9492MP 200MP双面胶带 12"X 60YD 适用手机 电话等便携电子产品透明窗粘结

3M 9009 300 双面胶带 48"X60YD 难粘表面之塑料、金属、泡绵等

3M 9019 300 双面胶带 48"X60YD 难粘表面之塑料、金属、泡绵等

3M 966 100MP 双面胶带 48"X60YD 耐260度高温双面胶带(FPC适用)

3M 9079 3M耐高温双面胶带48"X60YD 耐260度高温双面胶带(FPC适用)

9461P 100MP 双面胶带 48"X60YD 耐260度高温双面胶带(FPC适用)

3M 9485PC 350 双面胶带 48"X60YD 耐260度高温双面胶带(FPC适用)

3M 9482PC 350双面胶带 48"X60YD 耐260度高温双面胶带(FPC适用)

3M #9460, F9460PC VHB 双面胶 48"X60YD 0.05MM厚纯胶膜耐高温双面胶带FPC用

3M #9469,F9469PC VHB 双面胶 48"X60YD 0.13MM厚纯胶膜耐高温双面胶带FPC用

3M #9473,F9473PC VHB 双面胶 48"X60YD 0.25MM厚纯胶膜耐高温双面胶带FPC用

3M 8142 光学透明双面胶带 12"X60YD 0.13MM厚适用于触摸屏等需光透明之场合

3M 467MP 200MP 双面胶带 48"X60YD 一般工业用途之双面胶带

3M 468MP 467MP+离型纸 24"X60YD 一般工业用途之双面胶带

3M 7952MP 200MP 双面胶带 24"X60YD 双面离型纸之467MP胶带

3M 7945MP 200MP 双面胶带 24"X60YD 薄膜开关,电路间片(含PET)

3M 7956MP 200MP 双面胶带 24"X60YD 薄膜开关,电路间片(含PET)

3M 7957MP 200MP 双面胶带 24"X60YD 薄膜开关,电路间片(含PET)

3M 7959MP 200MP 双面胶带 24"X60YD 薄膜开关,电路间片(含PET)

3M 7961MP 200MP 双面胶带 24"X60YD 薄膜开关,电路间片(含PET)

3M 7993MP 200MP PET单面胶带 24"X60YD 适用手机 电话等便携电子产品按键

3M 7997MP 200MP PET单面胶带 24"X60YD 适用手机 电话等便携电子产品按键

3M9672LE 300LSE 双面胶带 48"X60YD 无基材胶膜,适用于难粘表面

3M 9075 丙烯酸系算面胶 1200MMX50M 无纺布基材

3M 6408 丙烯酸系算面胶 1200MMX50M 无纺布基材

3M 9448 橡胶系双面胶 1200MMX50M 无纺布双面胶

3M 9080 ,8008,8018,8608,8006,988T,55230,55256,55257,55258,

55288,  PVC双面胶,

3M 4930 VHB 双面胶 600MMX33M 0.4MM厚特强粘泡绵双面胶

3M 4920 VHB 双面胶 600MMX33M 0.4MM厚特强粘泡绵双面胶

3M 4615 丙烯酸泡绵双面胶 600MMX33M 0.4MM厚高柔性,高粘性泡绵双面胶

3M 4945 VHB 双面胶 635MMX20M 1.1MM厚特强粘泡绵双面胶带

3M 4941 VHB 双面胶 635MMX20M 1.1MM厚特强粘泡绵双面胶带

3M 4611 VHB 双面胶 535MMX33M 1.1MM厚特强粘泡绵双面胶带

4604,4609,4611,4920,4951,4950,4943F,4615,4609,4611,

3M 5413 Kapton 胶带 24"X36YD PCB波峰焊保护用

3M 7413 Polyimide 胶带 24"X36YD PCB波峰焊保护用

8201 Kapton 胶带 600MMX33M PCB波峰焊保护用

8130(韩国产) Kapton 胶带 500mmX33m PCB波峰焊保护用

3M 471 pvc胶带 48"X60YD 标示胶带 多种颜色

3M 5702 pvc胶带 48"X60YD 黄黑相间标示胶带

3M 5453 PTFE 胶带 12"X60YD heat seal tape

3M 5421 3M UHMW-PE 1"X18YD 抗磨降低摩擦胶带

3M 425 铝箔胶带 1"X60YD 一般性用途

3M 9703 自粘导电双面胶带 12"X36YD EL片、薄膜开关FPC等用

3M 9713 热压导电双面胶带 12"X36YD EL片、薄膜开关FPC等用

3M 331T 蓝色保护胶带 1.2MX100M PCB电镀保护胶带,不锈钢表面保护

3M 2142 美纹纸遮蔽胶带 400mmX 50m PCB过锡炉(波峰焊)等遮蔽场合使用

3M 244 美纹纸遮蔽胶带 400mmX 50m PCB过锡炉(波峰焊)等遮蔽场合使用

8152(韩国产) PCB电镀绿胶带 1000MMX50M PCB电镀等遮蔽场合使用

3M 600 透明胶带 3/4"X36YD 一般性用途

3M 600 透明胶带 1/2"X36YD 一般性用途

3M 810 半透明胶带 3/4"X36YD 一般性用途

3M 810 半透明胶带 1/2"X36YD 一般性用途

3M 665 双面胶带 1/2"X25YD 一般性用途

注: 以上列举之产品为本公司常用产品,如遇其他3M产品亦可来电咨询。

网友A:
随便弄一个得了,反正还是要扎带的

网友:
这么多,基本上分不清了

网友:
我用的是 汉高百得

网友:
随便哪种,再加透明胶

网友:
有种便宜的,里面是泡沫的,别买,一撕就烂的。买很难用手撕断的那种。

网友B:
容易撕坏的那种用起来粘糊糊的,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易撕坏的那种用起来粘糊糊的,脏

就是,我就买了个这样的,烦人的不行...不过也算了..便宜贝...好的也不好找..不知道哪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弄一个得了,反正还是要扎带的

网友:
3M汉高之类的五金店有得买吗?怎么找了好几家都找不到呢?

网友:
去淘宝上找3M的,我买了,很好用,粘上去很久了撕下来一点痕迹都没有

网友:
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陀螺议双面胶除了固定以外,还是另个一个功能。就是吸收过滤微小振动,让陀螺仪工作更稳定。所以胶的选择上面还要考虑厚度是吸振能力。
振动大的飞机需要更厚的双机胶,你可以贴两层甚至三层,以达到过滤振动的目的。还有就是陀螺仪扎带不能绑太紧,以免影响效果

网友C:
没什么不在模型店买陀螺仪专用双面胶呢,不过7,8块钱好几个啊

网友D:
哪有卖啊?

网友E:
有卖的商家进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