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esky的lama控和固定翼空机,加电机电调接收可以玩了吗?

楼主(2007-08-01):
主要问题在lama4通的控可以搞到接受吗

还有谁用如此简陋的设备玩固定翼呢?

呵呵我不求什么高档,我只要讲究可以玩,玩的很平,实惠点,娱乐一下,轻松一下,

楼主:
论坛搜索了一下,基本了解了,

网友:
起码还要加舵机呀!

楼主:
对呀,舵机小问题早考虑拉

主要是接受,以及距离问题,最好请实战的人出来贡献一下经验

网友A:
具了解   基本没有问题   可以2手交易区发帖子收LAMA 的接收机,频率要一样的

LAMA 的接收是     只能带2个舵机的

网友:
我打算用拉玛的遥控和接收做一个三通道的
但不知陀螺仪的影响大不大,老鸟指教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使吧,我也正有这个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了解   基本没有问题   可以2手交易区发帖子收LAMA 的接收机,频率要一样的

LAMA 的接收是     只能带2个舵机的

lama的接收是四通的,有两通接到3合一上了,拨掉就可以用了

网友:
舵机肯定是要的,否则怎么飞啊?接收器,只要频率一样就能用,很多都能兼容的,不限品牌,买时最好试一下。

网友:
舵机肯定是要的,否则怎么飞啊?接收器,只要频率一样就能用,不管是4通的还是6通的,很多接受器都能兼容的,不限品牌,买时最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