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刚刚按说明书方法调电调不行哦.....

楼主(2007-08-01):
老大刚刚按说明书方法调电调..先把遥控打开.把油门打到最大.然后插上机机的电源.然后电调123的声音.
电机
转了起来.... 差点打到手.尾翼打坏了.....不知道我那里做错了呢.怎么不能进入编程模式呢?

网友A:
别装大桨安全保险些

网友B:
安全第一

网友C:
油门最大鸡鸡怎么会转起来呢?你的油门是不是反向了?

网友D:
油门最大的时候会发出报警声,怎么会转起来了

楼主:
我应该没有装反的.因为推油门的时候.螺距是一直变的.

楼主:
现在可以调了.是油门曲线没有设置好.刚刚已经设置好了.但马达还是断断续续的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