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莫大电调都不带BEC,那位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2007-08-01):
我想自制一BEC,取动力电行吗,4片锂电,4个3003舵机,用什莫元件那,7805行吗,那位能给个电路图那

网友:
7805 是可以的。不过发热量太大

网友:
不行!电流不够!

网友:
4片锂电是14.8V!!!

网友:
去国半的网页看看吧
http://www.national.com/CHS/appinfo/power/
照着电路自己做就可以了
只是元器件比较难搞

网友A:
用33167,5V/5A.一般2-3A只要一个小散热片就行了.要不用2675.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只能选元件,没有电路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3167,5V/5A.一般2-3A只要一个小散热片就行了.要不用2675.

用33167作,空载5.05V,接上舵机后就变成3.5V了(没打舵),打舵后33167,电感温度非常高,正常马

网友C:
当然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正常!

但电路并没错呀,输入是3s 11。1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