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R高频头能扩频点吗?

楼主(2007-08-01):
JR 40Mhz 的高频头只有5个频点,能扩到99个吗?

网友:
40M 里哪有那么多频点?

网友A:
上面都写清楚了只有5个频点了!估计不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都写清楚了只有5个频点了!估计不行了吧!

上面写的是只有5个频点,但旋钮开关和99个频点的是一样的,所以怀疑是可以改的。

网友:
正常的逻辑推测,可以测试看看。

楼主:
來幾張裡面的照片大家幫忙看看可不可改。

楼主:
这个应该是发射管:

楼主:
誰來個多頻點的高頻頭比對一下就明白了。

懷疑是搞這裡:

网友:
红圈处是单片机,连接2个BCD拨码盘
带屏蔽罩的是频率合成板
单片机读拨码盘的设置后,控制频率合成板震荡。
现在有2种可能。
1。  单片机本来就支持40M所有的频道,只不过是做了限制
        在单片机附近找做开关用的电阻

2。  单片机里的程序只支持5个频道
        看屏蔽罩里用的什么频率合成芯片,重新编程单片机。

网友:
看CN5  处  A1,A2 象是一对条线的安装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
1。  单片机本来就支持40M所有的频道,只不过是做了限制
        在单片机附近找做开关用的电阻

2。  单片机里的程序只支持5个频道
        看屏蔽罩里用的什么频率合成芯片,重新编程单片机

1。单片机附近沒找做开关用的电阻或者是二極管。所以想找一台多頻點的來比對。

2。不太想拆屏蔽罩,怕搞壞。再者要重新编程,在業餘條件下是不太可行的。

网友B:
看看ic1 的型号,查查管脚定义,有万用表的话量一下 A1 和 A2 端 ,A1 肯定是悬空的,哪里都没接, 似乎A2 是接的地

那么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条线(也就是开关量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ic1 的型号,查查管脚定义,有万用表的话量一下 A1 和 A2 端 ,A1 肯定是悬空的,哪里都没接, 似乎A2 是接的地

那么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条线(也就是开关量输入)

收到!  今晚試一下。

网友:
小心一点........  测量一下先

楼主:
 这里有个改Futaba的:
http://5irc.com/content.asp?id=1182171&db=TECH

不知道有没老大改过JR。

网友:
引用 楼主:
誰來個多頻點的高頻頭比對一下就明白了。

懷疑是搞這裡:

我给你直接来张这部分的图纸吧!自己看了好好研究,希望你改装成功

网友:
你如果要MC68HC908QY1的资料请你,给我邮箱地址我发给你
铁盒子你不用打开了,我给图给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