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鸟,6EXHP的3D数据你们是设置多少!

楼主(2007-08-01):
准备翻,我的6EXHP的控还没有设置(五点曲线数据),请大佬们指点指点,6EXHP的3D数据你们是设置多少!在这里拜谢了!!!
一   .   3D 油门数据是多少?
二   .   3D螺距数据是多少?

网友:
油门 100  85   75  85  100
螺距  根据你的飞机的实际情况来设

网友:
螺距按+9 +4.5 +0 -4.5 -9 或者 +10 +5 +0 -5 -10 按大桨的螺距走

网友:
我的是: 3D 油门 100 97 95 97 100
               3D螺距 +10 +6  0  -6  -10

网友:
油门:95   90  95
螺距:-10  -6.5   0   6.5  10
按百分比换算一下就行啦。

网友A:
在那里开3D阿,怎么我的打3D开关没有反应,可不可以说的祥细一点怎么开3D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那里开3D阿,怎么我的打3D开关没有反应,可不可以说的祥细一点怎么开3D设定。

新手开3D必须要打醒12分精神。

6EXHP默认3D模式是关闭的,必须进遥控菜单里打开才能设置3D的油门和螺距曲线。

网友:
3D感觉油门中点不要太低的好,电池够直接上100-100-100。3D本来就是搞螺距的技术活。

网友:
最好是把螺距设置成s线。比方说    1      2       3        4         5
                                                                  -9     -5      0       +5       +9

这样可以减少从负螺距到正螺距变化过程中摇杆的动作量,具体还是得看你个人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