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夜完工用KT板复制的Epp SU31(多图),成功试机但也炸 ...
连夜完工用KT板复制的Epp SU31(多图),成功试机但也炸了

楼主(2007-08-02):
平时上班,只能周六周日去飞,郁闷!只好晚上在家做飞机了,不过做飞机的过程和去飞同样乐趣多多!
前期300多米买的epp su31炸得严重,决定用KT板复制
机身断裂
机翼断裂
合影

楼主:
先秀秀我的切割工具
简陋啊,比起别人的cnc,
0.5米的吉他弦做电热丝
化工店买的泡沫胶

楼主:
做废了的头一张
断了
怎么有波纹啊
凑合用吧

楼主:
这个还行
比较一下
稍微厚了点

楼主:
复制epp的机肋做的模具,双凸翼
组合
所有立面粘上双面胶,外加一根4mm碳纤杆

楼主:
哈哈。。。。。这么晚了还有朋友在看啊,我接着上

楼主:
放好位置
边缘再涂胶水
笨啊

楼主:
对折
压紧
看看断面

楼主:
大刑伺候(压)
不招(不紧)?换夹刑!
这下招了吧

楼主:
开始临摹
两个机身、平尾、垂尾,看看效果,自我感觉良好
两层5mm板子涂胶水对粘,机翼上下各加一根4mm碳纤杆,有了强度还防止扭曲,可损失了重量

楼主:
平尾加3mm碳纤杆加强
今天到此为止(已经又一天了),明晚组合,装动力设备,希望周六能够上天
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啊,我是新手,对动力搭配还不熟悉啊。

网友A:
真厉害那么晚还发贴

网友B:
原帖由
appleet
于 2007-8-2 02:11 发表
真厉害那么晚还发贴

网友C:
 那个蓝色夹子好大,哪里整的?

网友D:
看到了古董的木工锯!

网友E:
楼主,整理个带尺寸的图纸出来,让我们学习学习吧!

网友F:
请问楼主,851是透明的泡沫胶??

网友G:
epp su31 不是很耐炸吗?

楼主:
原帖由
我是好人
于 2007-8-2 15:45 发表
请问楼主,851是透明的泡沫胶??
是啊,后期强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H:
  看的我也想做了

楼主:
摆个造型看看先 是不是有点象燕子?
换个角度
侧面

楼主:
忽然想起舵机不知道该怎么安了?如图
先固定机翼的话没法调整舵机了,请教高手,在线等。就三个舵机了,不想用Y线。

网友I:
用遥控把舵机中立点归零,装上摇臂,然后装机翼就可以了,装副翼连杆后,通过遥控的微调来调整就OK

楼主:
谢谢流星大元帅啊

网友J:
蒙的皮不错呀!

楼主:
留下图纸,以备炸机后修复(希望永远不用啊)

楼主:
谢谢流星大元帅的指导,先把副翼舵机上电归中,就位热熔胶粘

楼主:
机翼对中、对平、对直、对。。。。。。。
用胶带临时固定,热熔胶粘合

楼主:
粘合效果,自我感觉良好啊 指头也烫个泡啊
再看发现有一点点高低不平

楼主:
尾翼粘合效果
大家看明白垂尾是如何铰接的吗?
是在论坛里学的,效果真的不错,地址忘了,大家感兴趣自己找找

楼主:
副翼开槽涂胶水加2mm碳纤杆加强
KT板有点翘,上刑压,今晚不装了

楼主:
这是我的动力设备,ELE17A电调+好盈2408-21电机,不知道这么样,请高手指导如何配桨。
明天找个称,称称总重

楼主:
又这么晚了,明天再上电子设备,还得考虑涂装,不知道后天能不能上天了。
卖个关子,大家看看这两个波纤片是用来干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这么晚了,明天再上电子设备,还得考虑涂装,不知道后天能不能上天了。
卖个关子,大家看看这两个波纤片是用来干吗的?

固定起落架

网友K:
做机翼的什么KT板啊?我的一折就断的,你的为什么不会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机翼的什么KT板啊?我的一折就断的,你的为什么不会断啊???

5mm的KT板用电热丝切的啊,一分为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5mm的KT板用电热丝切的啊,一分为二

就是把5MM的板切成2.5MM啊?   不用那么高深吧..

网友:
如果不做翼型,就一快KT板机翼不知道可不可以飞呢?

网友:
LS的,当然可以!!!!
而且清很多哦,板机好飞!!!
还有LZ两块机身尾部会不会有些软啊!!!

网友:
哦,有炭杆,一根够了把!!!

楼主:
装上副翼的效果

楼主:
安装尾翼舵机

楼主:
买的舵角只剩两个了,再DIY两个

没有舵角螺丝了,直接用胶粘不知道会这么样啊

楼主:
不含尾轮和桨,全机重382克,这个电机应该够用了,就是不知道该配多大的桨,请教高手了

楼主:
装上前轮和电机的样子

楼主:
电机座用波纤板分两层,一层用热熔胶固定,另一层与电机螺丝连接,两层波纤板中夹一KT板然后用螺丝固定,方便调整下拉和右拉。(我的三个飞机都是这样)

楼主:
这样固定前轮应该可以了吧?2mm的钢丝(劣质产品,弹性不好)

楼主:
明天还想去试机,可还剩舵机连接和涂装,不知道要做到几点
困

网友:
我还以为那两块玻纤是用来固定电机的!

楼主:
 刚才上电试机,没有舵角螺丝不行啊,看来明天,哦是今天飞不成了

网友:
像小旋风!!!

网友L:
舵角固定可以热溶胶~要贴的舵角位置要先贴上透明胶或纤维胶带.这样贴得固又不伤害板.

楼主:
周六上电试机居然电机烧了两组线,周末没飞成 ,这几天新电机到了抓紧组装,这个周末一定上天

网友E:
lz的电子秤很有怀旧色彩啊!

网友M:
LZ的敬业精神可佳,02点还在试机!!

网友:
到处都是强人 强

网友N:
我感觉 机身估计要扭 太软 纵向加固碳纤 怎么防纽?
期待试飞

楼主(2007-09-24):
这段时间一直没再发下去,差点成了太监帖
接着来,成品机
准备飞

楼主:
改了尾轮,保护尾翼

楼主:
本周成功试飞,而且感觉很好飞,可惜没留下空中的靓影。
就是本人技术不过关,结果炸鸡,机翼成这样了
是不是切割出来的KT板都很脆,一碰就烂?就着我还用擀面杖很狠的擀软了
:em08:
:em08:
:em08:

楼主:
觉得已经不值得再修理了,好在翼梁和翼肋并没受伤,只用重新蒙板了,上次用了一面,另一面还在呢。
再做机翼,就吸取经验,在机翼前面加碳片保护。
机头不算问题
明天再复工,下周再上,希望下次有人帮我留下视频

网友O: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做涂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P:
就是广告店里面带背胶的即时贴吧

网友Q(2008-10-05):
这diy的精神真可贵~!

网友R(2008-12-08):
老王,好可爱啊,,,,,呵呵,这几天怎么不见你,这么忙?

网友S:
回复 网友T:
木工锯配合吉他丝 。楼主是强悍的、
这样的设备还切割那么漂亮。 学习,,,

网友U(2009-01-12):
我今天买的才2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