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楼主(2007-08-02):
才找到的...图片......很喜欢这样的改发......

网友:
没看懂,什么上面的

网友:
看不懂,这样改有什么好处?

网友:
就是加一个强制散热?

网友:
  感觉像车用的那种!

网友:
只见到一堆的电容,不像电调丫

网友:
虽然看不懂,好东西也顶。

网友A:
一共三块功率放大,假设一块是120A的,这个电调就是360A了。太夸张了,跑什么电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共三块功率放大,假设一块是120A的,这个电调就是360A了。太夸张了,跑什么电机呀?

楼上,你是说,市面上的120A电调,其每一路只有40A?

网友:
120A上面只有一个放大管?

网友:
 有没有多几张照片看看?

网友:
够牛的。小心电线哦。

网友:
多大一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