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了这么多朋友的回答,难道JR9X的接收杨配不到?或很难配到吗?
引用 网友B:
FF9吧,接收容易配
引用 网友A:
可惜9X好看啊!人总喜欢好的通病   到时配接收机贵就贵一点,本来玩电直就是烧钱嘛!

网友(2007-08-02):
大多数人选择9X 2的最大因素是9X 2漂亮,而且比FF9便宜,并不是说FF9不好,可能还要比9X2强,
但是FF9的样子做的的确不尽人如意,听说设置方面没9X2直观.

网友:
要FF9,我的就是FF9,设置容易,接收机好配。飞高、西安孵化、天地飞、GWS接收机只要频率相同都能兼容。
JR的接收机难买,又贵!

网友:
我选9x,刚开始是喜欢外观,后来接触过futaba 6ex,就更坚定了买9x,

另外jr也生产直机,我想jr更清楚直机需要什么功能!

反正9x到手后,我大概2天就明白基本的操作了!

以上是菜鸟心得!

网友:
9XII的计时不如FF9 的人性化。

网友:
我用的FF9,自己感觉好用就行啦

网友:
9X2吧,人性话

网友:
Futaba FF9C Super,可惜没米

网友:
ff9接受好配啊,JR稍微麻烦点

网友:
我们这大多用FF9,不过温州帮大多用9X的

网友:
直机还是9X2吧,反正一控配一机。
玩固定翼再买FF9

网友:
9X接收难匹配,说明难干扰
你可以干扰操FF9的,操FF9的干扰不了你

网友:
这就是和媳妇丈母娘掉水里你先救谁是一个道理,看自己喜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FF9吧,接收容易配

引用 网友C:

是比较难,而且贵。所有PPM的接收都跟FF9兼容,JR的只有小部份兼容。
再比较下原装的PCM接收,新的FU的146IP只要350元,JR的770S二手都要开价450元

很多人是受此观点误导而买的FF9,结果到想再配接收机时才发现其实价格都不便宜.
买FF9的人会有多少去配低档杂牌接收机呢?
反过来说:配低档杂牌接收机的人,用4VF足够用了.

网友(2007-09-09):
我的是9X,配接收机的确比较麻烦,价格也相对比较贵一些。
另外,有一次和同一小区的朋友在玩的时候,他的是FF9,我们频率相同,但是距离较远,没有干扰,后来我们两个和飞机距离差不多的时候,他的FF9干扰了我,但是我的9X干扰不到他,当时的感觉是FF9的功率更大一些吧。
但是感觉9X的做工更好,手感也很细腻。

网友D:
同频状态9X2干不过FF9,这个是我从坛子里看到一些模友的实际使用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频状态9X2干不过FF9,这个是我从坛子里看到一些模友的实际使用情况。

我遇到的情况就是9X干不过FF9,不过同频情况下不管能不能干得过都不敢玩啊。当时是玩固定翼,炸了也没多少损失,如果是直机就惨了。

网友E:
futaba FF9C super好啊.以后换12Z、14Z接受机都能用

网友F:
现在觉得FF9比较帅,比较有工业的味道

网友G:
直機講究的是動作的細膩,FF9那乾澀,卡滋.卡滋的搖桿是應付不了的!
曲線無法順暢也是一大敗筆!油門/羅距拿捏度欠佳!
出廠時,上下跟軸功能就打開的,除非你懂,搞死新手是常有的事!
開關可自行設定功能,雖是人性化,誰的開關功能跟大家設的位置不一樣了,還不都一樣,那多了這個功能幹嗎?
接收雖好找,個個跟磚塊一樣,你裝裝450看看,六通道的PCM接收雖小,但價格跟JR七通道PCM接收也差不多!
這兩個控我都用過,只有一個感覺!
玩直機,只要你用過JR 9X2,我想你不會再去用FF9!

网友H:
看来买9x2没错

网友I:
为什么都说9x2的接受难配而且贵那?很多兼容ppm接受都可以用的啊,我就买了几个西安孵化的6通ppm接受,才70一个带晶体,难道这个价格也贵了?

网友J:
我的陀螺仪都是FUTABA的,所以我用FF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