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cd无刷电机内径

楼主(2007-08-02):
加工cd无刷
电机
内径上清晰大图〕
这是我的机械设备
全图
部分特写

网友A:
楼主自制的设备,强呀,导轨用什么做的,电机和夹具怎样连接的

楼主:
设备的精度是要感觉和眼睛调整,导轨是 用抽屉的导轨成品,那个电机的锭子中间是空的,自己订上一个连接柱子就可以,刀具自己摩的,用断的锯条磨制

网友B:
用的是不是他们常说的“啤机”呀?就是电动螺丝刀!

楼主:
是啊不过经过改装的,那个卡头是自己加上去的

网友C:
我塞你太帅拉

网友D:
请教LZ图中带电钻夹头的大电机是什么电机,谢谢!

网友D:
请问左边是什么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