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一个接收机的油门控制两个电调?

楼主(2007-08-02):
可否用一个接收机的油门通过并联控制两个电?各位大个帮帮忙啊!有两电调的大哥可否试一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B:
干吗要用两个电调?

网友C:
 并联可以吗?

网友D:
3块电池
2个电调
2个电机
将电调油门控制线接在一起,接收机需要一块电池单独供电!
不好说转速一样,需要通过别的方式调整(如:可调螺距或可调电压)

楼主:
真的吗?是一个油门两个并联对控制什么不会有影响吗?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因为有两电机啊,可只有一天地飞六通道的遥控器啊

网友F:
有刷电调就可以,我试过了,用Y线。无刷不知道。

楼主:
我已经把钱汇过去了,买了两电调,两无刷等到后试一下再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