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7-08-02):
电池
、接收机、电调、无刷
电机
、开关都怎么连?

网友A:
说明:
1.+/-处是接电池正负极
2.从电调有一三芯线带插头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其中黑线(--负极)红线(+正极)黄线是信号线
3.电调中另外三根线接无刷马达,如果转向反了可以任意交换两根线的接法就行了
要接开关的话只要在电调的.+/-电源线上任意一根可以了

网友B:
看圖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