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下450S和450SE的问题

楼主(2007-08-02):
本人新手,玩60#有几个月了,但真的质量太糟糕了~~。基本旋停和简单航线都没问题了。现在看中了亚拓,想高手给点建议,是买450S塑料的好呢还是买450SE呢? 他们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啊?有的人说SE摔了后金属件虚位会慢慢变大,450S又要便宜很多。真的很难抉择。希望高手给点建议~~:loveliness:

网友A:
便买贵用,塑料的东西一炸就很容易烂,修起来价格可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买贵用,塑料的东西一炸就很容易烂,修起来价格可不便宜

贵买还是贵用...

网友:
 贵的我可没米,哈哈

网友:
450SE吧  反正现在价格也不贵!

楼主:
看来SE真的声誉很不错啊。金属的应该比较耐摔是吧??  我的60#轻轻一摔金属架就变形了。SE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吧~(当然只是小摔了)

楼主:
请给位推荐一下如果买SE配什么舵机比较合适呢?现在我没钱买控,只有先用着60#的控和接受了~只有先换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给位推荐一下如果买SE配什么舵机比较合适呢?现在我没钱买控,只有先用着60#的控和接受了~只有先换舵机

新手买450的金属机就行了,不一定非要亚托的。多出来的钱可以买好点的电子设备。

直机7分调3分飞,调好的688要比没调好的450SE要好飞。对新手来说,摔几次后,688和450SE都一样了。

但是强烈建议买金属的,摔起来维修便宜很多,调试也简单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买450的金属机就行了,不一定非要亚托的。多出来的钱可以买好点的电子设备。

直机7分调3分飞,调好的688要比没调好的450SE要好飞。对新手来说,摔几次后,688和450SE都一样了。

但是强烈建议买 ...

网友:
我的450S很好

网友:
钱少就450S。钱多就450SE。
我的意见是不要买便宜的全金属机。精度还不如450S的塑料件好。

网友:
都有道理,有亚托情结者:
钱少450S 烂了升级se
钱多se 质量好,价格也好
排除前者:
要是处于经常炸机蜜月期,特初哥的那种 给个688 之类更合适.
因为SE炸了一样会烂的,而且SE炸了更心痛 就是不烂也会飞磨损的

网友:
呵呵,还是直接买SE吧,起码能跟商家要求送点什么!价格高嘛!

网友B:
最便宜的是买450SE的配件自己回来装,有米还是直接上亚拓的450SE吧,带上一堆配件价格还是不错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的是买450SE的配件自己回来装,有米还是直接上亚拓的450SE吧,带上一堆配件价格还是不错的说。

买零件装的话,如果全是原装的零件,绝对比买整机贵5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