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练习机--“飘飘龙”,请多给意见!

楼主(2007-08-02):
结合了飘飘机与翼龙的特点,采用半舱身结构。翼展80cm ,翼弦16cm,翼台高11cm,机长72cm,水平尾翼长28cm,垂尾高12cm.
翼龙的发射机及接收机,c20小无刷,5030桨,10a小电调,辉盛5克舵机2个。6元一块组装的2s2p 7.4V电池。舵机分别控制升降舵及副翼。机头用珍珠棉,兼作电池舱,也可作防撞缓冲。机翼就按飘飘机的做法,用热熔胶较多,烧烤竹签补强。不带电池200克。

特点:比较好飞,抗风性比较好,只用副翼控制转弯还是比较方便的。一块电池可飞N个起落,飞到不想飞,超半小时有多。更重要的是摔不烂!是我等新手比较好的选择!

补充,这是未装副翼的前身:

楼主:
谢谢流星大元帅的鼓励!

网友:
与尾翼连接使用的钓鱼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就是钓鱼竿,里面还插了竹筷加长。

网友:
电池哪里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深圳 *航

网友:
c20小无刷,长什么样,给个介绍的衔接看看

楼主:
启迪那有,45元.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可能搞错了.去网上查查吧,应该找得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迪那有,45元.

老b那里
C20 +桨保护器1只+5030桨1只 50¥一套

网友D:
搂主的副翼版飘飘机做的挺不错!!
你所用的配置和我的一模一样,就连电池都一样,我也是用“深圳远航”得6¥手机锂聚电 自己DIY 电池组! 不过我都是采用1p3s 方式,2p2s 太重了,电压也有点低!唯一好处,电流可以大一点!

网友:
做得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翼龙强

我就是飞过翼龙才做了这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搂主的副翼版飘飘机做的挺不错!!
你所用的配置和我的一模一样,就连电池都一样,我也是用“深圳远航”得6¥手机锂聚电 自己DIY 电池组! 不过我都是采用1p3s 方式,2p2s 太重了,电压也有点低!唯一好处,电 ...

1p的放电电流不够,对这种机来说7.4V已经足够.重一点点也没多大影响的.我试过1p2s的2200mah电池,单电池重达115克也照样爽飞.飞的时候还接电话,完了继续飞.

网友F:
这飘飘龙的速度怎样呢,是飘飘柔柔的还是和三角机疯了一样快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飘飘龙的速度怎样呢,是飘飘柔柔的还是和三角机疯了一样快速?

是飘飘的,不然就不是"飘飘龙"了.

楼主:
飞起来没一点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