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参数

楼主(2007-08-02):
都是旧的,买的时候说是玩具上的,上面只能找到SANRONG字样,里面有接电阻,有散热扇,看样子小不了,但网上没搜到相关内容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2007-09-08):
应该是有刷550电机。
我手上也有两只,和你的电机差不多~~
这个电机和电动工具上用的电机差不多。
接9.4V的吧。 空转我接过48V, 转速超快,感觉5万转以上了。 (最好别接这么高的电压,小心烧毁)
磁铁应该是普通的。最大功率应该在50W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