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提问}锁浆要松还是要紧?

楼主(2007-08-02):
锁浆要松还是要紧?松和紧的浆效是否一样?

单选投票, 共有 32 人参与投票
87.50% (28)
12.50% (4)

网友A:
都不能选,要加一条,不松不紧:用手稍用力能拨动。因为太紧,甩直有可能有问题,太松,浆夹与浆之间有框量。

网友B:
正确的方法是锁紧,然后把桨拉直,再去飞行。
这种方法特别是在PE桨和木桨上面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其它的方法都不行。

网友:
 是的,这样的话机体震动最小,我一直都是这样飞的!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方法是锁紧,然后把桨拉直,再去飞行。
这种方法特别是在PE桨和木桨上面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其它的方法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方法是锁紧,然后把桨拉直,再去飞行。
这种方法特别是在PE桨和木桨上面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其它的方法都不行。

网友C(2007-10-26):
那请问LAMA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LAMA呢?

我认为要松一点合适

网友:
lama松些,4#、450紧些

网友:
松到能由地心引力转动。

网友(2008-05-12):
引用 网友A:
都不能选,要加一条,不松不紧:用手稍用力能拨动。因为太紧,甩直有可能有问题,太松,浆夹与浆之间有框量。

网友:
进来紧,只要飞机可以甩的直,这样你就不容易炸机打尾管,还有不会点头,点头是桨太紧

网友:
lama桨稍紧的话可以大大减少打桨的机会。

网友(2008-10-08):
郁闷,LAMA 的机机说明书顶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