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制造二冲程发动机

楼主(2007-08-02):
file:///C:/DOCUME%7E1/%E6%97%B6%E7%A9%BA/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jpg想要实现自己的想法。——一个汽缸两个对置活塞-对面直线扫气。所以改变了扫气不彻底的问题。最好是二缸并排。
但有一个缺点——二活塞的同时也就意味着缝隙增加。因此精密程度要求较高。当然稍许缺陷是允许的。毕竟谁也无法达到完美。file:///C:/DOCUME%7E1/%E6%97%B6%E7%A9%BA/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1.jpg

网友:
不明.圖說明可否.

网友:
"你真有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你狠!!

网友:
有!有种摩托车陆地巡洋舰就是这样的还是4缸!有米就去买把

网友:
V型2缸设计,可傲视一阵子了!

网友:
 好主义算你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一看就觉得很贵,不知是也不是。我是觉得缸体/活塞完全可以自己加工,精密问题可以慢慢磨合。看看人家小日本多厉害。

一个汽缸两个活塞-对面直线扫气。所以改变了扫气不彻底的问题。
QQ:617278350

网友:
在一个小鬼子那看见过

网友:
30年前做过,完全手工制造二冲,安装在自行车上。当时只有一个曲轴、连杆不是自己做的,后来才知道是林区伐木头油锯上的。想说的是,有想法合乎逻辑有意义就可以动手去做。

网友:
要青铜和帕式合金、精密车床和磨床等!
相对论 兄:有上面这些图片的网址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对于材料不太了解,练手也比较麻烦。有人做的话不更好吗?——互补一下,我提供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你这个好像不对把 这个不就是个4缸的机子?我说的是水平对置活塞的发动机 字遂平上有2个活塞公用一个曲轴

网友:
动手做吧,还等什么。

网友:
见过这个原理

做到转起来应该不是太难
但要高效运转可能会很难
发动机制造没那么简单

网友E:
樓主是說這設計嗎 - 相對活塞引擎.

网友:
没看明白,连杆是怎么装到曲轴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樓主是說這設計嗎 - 相對活塞引擎.

这个机器好像就是用两个曲轴,外部的动力再有连杆或齿轮连接,输出动力

网友:
你贴滴是4缸4冲程滴机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人家可以做好么!学学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它的进气道好像没变呀!风口也要对面的-这样扫气更彻底-充入混合燃气后在它还没有凸出对面的出气口时-活塞就运动到密闭缸节段。也就是说——两个通风口距离比较远-使混合了燃气来不及冲出-就被关闭。我想这应该能达到 接近于四冲程的扫气清洁度。又不浪费燃料。
       就是不知两个活塞对密闭性能影响多少-降低了百分几。

网友:
各位前辈;请问要是自己造发动机的话,活塞和汽缸内壁怎麽渡金属层啊?!

网友(2007-09-01):
回复 网友G:

机器左边是进气压气,右边是工作活塞.是这样吗???相对论能不能上草图明白你的设想呢?

楼主:
不是,这样就变成节能冲程了。简化的说,就是一个长管里两个活塞,一头进气一头排出废气——它是二冲程的,因为两个气口距离较远-在喷入油后, 混合燃气还来不及超出排气口时-活塞密闭。第二点
扫气吹向对面-直线排出-干净快速。
不似通常那种绕了‘Q’线,就像吹瓶口一样。废气会被吹回去、又由于受瓶里气体的阻碍-直接出气口而达不到换气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