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下水

楼主(2007-08-02):
用KT板给翼龙做了俩浮筒
各位高手看看 形状 还有装的位置 行不行

网友:
换电机没

网友A:
浮筒有点单薄..........

网友:
实践检验一切

网友:
飞了再说,注意装水舵

楼主:
嘿嘿
谢谢各位指点
电机是新西达的2212   25A电调 11.1锂电
今天路上试飞了一下 挺好
明天下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浮筒有点单薄..........

同感,注意重心,降落时飞机要有一定的仰角,水鞋后部先遇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感,注意重心,降落时飞机要有一定的仰角,水鞋后部先遇水。

早看到你的帖子就好了
昨天着陆时有一点低头 结果机机被浮筒绊倒了 一头扎进了水里

网友(2007-09-28):
翼龙还是比较轻的!

网友:
我也玩过翼龙,见议把生降舵面加大,舵效会好得多,临近水面时拉满舵,千万别关机,要低.转速,帖着水面飞一段,就不回扎水里了

网友:
  看看前面(成都的水机),学点经验三,加油哈!

网友(2007-11-10):
翼龙穿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