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飞过几次的火头就坏了???

楼主(2007-08-02):
先交代下机机情况
OS8# 火头 买来2个月 点火次数10来次
发动机
三叶46H
最后一次使用 是在油箱油全部烧完的情况下熄火的 随后有接近1个月没飞 今天发动失败 拆下火头 铂丝已烧黑
发动机少过荤油也烧过素油 不知道什么 原因导致火头如此短命

网友A:
应该是油质的问题,油有点脏,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黑是一方面,油不好
看看金属丝有没有被外力伤过,有可能是微小的金属屑在高速运动时冲击火头造成的

网友C:
那里买的火头 现在市面上有假的火头,和真的一模一样,玩家也难分辨,还是到一些比较有明的店门买把。

网友D:
是自己搞烧的,不关火头的事情.

网友E:
在油箱油全部烧完的情况下熄火

网友F:
飞完后注意清洗缸内的残油

楼主:
请问LS 怎么清洗 下后盖吗 经常下的话 很容易滑丝啊

网友G:
贫油要烧火头......把发动机调副油点就OK了...
我调个..发动机...把火头烧哦...就是调贫油了......

网友F:
飞完后先用启动杆打发动几10秒
将残油从排气口排出
再倒入素油润润 直接下火头就可以了
主要是确保硝基不要长期存在缸内 硝基不仅对火头 甚至缸壁 活塞都有腐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