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模具的制造方法.

楼主(2007-08-02):
要做成DIY玻璃钢的气垫船和飞机模型外体.必然要先作好模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模具制做的基本步骤!
一、FRP模具的制作
1、主模制作:制作主模的材料有很多,一般要求作主模的材料易成形,易休整,且有稳定性好等特点。如木材,石膏,蜡等。我们通常用的都是木材。根据产品图纸或模具图纸,由木工做出木制主模。

2、主模修整:主模必须经过修理后方能进行生产模的翻制。修整包括打腻子,整形,尺寸的较正,加固。这一过程主要是对木模表面及整体做基本的处理,以保证木模在尺寸及形式上与图纸相吻合。

3、主模表面处理:这一工序中有喷胶衣,胶衣固化,打磨,抛光,打脱模蜡等。在前面工序中处理好的主模上喷上胶衣,然后等胶衣固化,胶衣固化后就用砂纸打磨胶衣面。一般从几十号的粗砂纸一直打到一千号左右的细砂纸。打完砂纸后,开始抛光模具,最后打上脱模产品。直到此时,主模生产就结束了。接下就可以用主模来制作生产模。这一过程中要用到许多材料及工器具。木材及相应的木工器具是必须的。此外还有:腻子(也称原子灰),砂纸,从几十号的粗砂纸到一千多号的细砂纸,胶衣(一般使用产品胶衣就可以),模具清洁剂,封孔剂,抛光膏,脱模蜡等。此外还要用到一些小的工器具,如打磨器,抛光轮,胶衣喷枪,气泵(或别的气源)。

4、生产模的翻制:主模打好脱模蜡后,就可以翻制生产模了,生产模翻制工序如下:

喷模具胶衣:由于开始制作生产模,所以必须使用性能较好的模具胶衣,以保证模具的最终效果。并要求喷射达到一定的厚度。

模具铺层:模具胶衣初步凝固后,就可以开始铺层了。铺层工序不能过快,一般一天铺2-3层玻纤布或玻纤毡。铺层要用一定量的模具树脂。这种树脂的性能要优于普通树脂。铺层过程中工人要配胶,即树脂中要加个促进剂与固化剂,然后用涂胶工具涂胶,铺一层玻纤织物涂一层胶,同时要用铁辊赶平织物,排走气泡,使胶均匀。达到指定厚度后,铺层结束。一般情况下模具的厚度要达到产品厚度的3-5倍。所以铺层的时间一般也较长,可持续6-7天吧。⑶模具固化加固:模具可自然固化,也可加温固化,但一般最好有一段自然固化期。自然固化期过后,要给模具加固,使模具在生产过程中不致于损坏。

生产模的表面处理:生产模固化到要求的时间后,就可以从主模起下来了,起模方式可以是工人手工起模,也可以用高压气来起模。起模后的生产模同样需再做表面处理,包括打砂纸,抛光,划工艺线,打脱模产品。打好脱模产品后就可用于生产产品了。这一阶段用到的材料有:模具胶衣,模具树脂,普通树脂;固化剂,促进剂;玻纤表面毡,玻纤毡,玻纤布;细砂纸,模具清洁剂,封孔剂,抛光膏,脱模产品(脱模蜡,半永久性脱模剂等都行)。所用工具除模具处理工具外,再加上铺层用工具:如胶辊,胶刷,铁辊等。模具的制作是一个精细而漫长的过程,一般一个模具的生产周期前后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   母模的选择。
模具是产品的镜子,模具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产品的质量。所以母模的选择作为模具制造的第一关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定要选择最好的产品作为母模,不能为了省钱而选择残次品,否则你今后的产品销售不好,你的损失将远远大于一个好的母模的价值。

第二  母模的准备。
先将母模修补后,做好法兰边。如果母模本身很光洁,就可直接打蜡。打蜡的时候必须注意把蜡膜打均匀,打蜡时尽量抹小圈,左右旋转。等蜡膜发白立即抹掉。重复七八次后,母模应该十分光亮,此时应避免用手触摸母模。

第三  喷刷胶衣
先均匀的将胶衣喷刷到母模上,厚度为0.4mm-0.6mm等第一层固化后(微粘手),再喷第二层,第三层。

第四  玻纤铺层
等第三层胶衣固化后,刷一层模具树脂,铺一层表面毡,再铺一层。固化后再铺300克增强粘两层,重复4次。铺层时一定要先刷树脂后上粘。

第五  增强模具
最后用角钢和木材增强模具使其不易变形。

第六  抛光
用细沙打磨新模,1#3#抛光水抛光,打8次蜡就可使用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木摸用材料的选择,含水率检测,钉子孔的影响。
2建议用如下方法处理模型,即主模,精修后喷涂高光丙烯酸漆,或用毛刷刷三遍196树脂,0.5mm左右。用100-1200砂纸打磨并抛光,1号即3号
3喷涂2-3遍胶衣,注意一定要喷涂,可加苯乙烯稀释,要注意顺序
4表面毡-300毡-300毡-450毡+0.4布+450毡--450毡+0.4布+450毡(共3-4次)
5固化时间,上毡(300)后,每道需经24小时常温固化。
6加强用九合板立放)未完
不过有几点补充,不知道还适合现在工艺否:
1.模具胶衣和产品胶衣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以前用于模具胶衣喷涂也不是那么多次,我是一次喷完(是自己喷的,不是看的),不过一次喷的3~4遍。
2.一般用产品做模具不是很好,感觉上不方便,容易走形。如果可以,我觉得还是用木模比较好,虽然修补起来比较麻烦,但是木模由于设计上已经采用了加固,所以更利于母模的制作。
3.除了打固体脱模腊之外,为了保险期间可以在外面用海绵轻轻涂抹上一层液体腊。

网友(2007-10-23):
要是能配上图片,一边制作一边解说就更好了!顶

网友:
可是材料不好买

网友(2007-12-01):
曾经也收藏过,可是配料没地方买啊郁闷啊

网友(2012-08-06):
配图那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