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舵机安装的问题,急!在线等!

楼主(2007-08-0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8247&pid=2311608&page=1&extra=page%3D1#pid2311608

网友A:
那边很多高手都在教你呀!不过蒙了皮是不太好上!

网友B:
双面胶或螺丝锁定,

网友C:
把副翼舵机上方的孔开大点,调整时装上摇臂,先别上螺丝.待调好摇臂角度后再上螺丝,最后用热熔胶固定舵机就行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楼上的了,等着看我试飞的好消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