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7.2V的车用有刷双向电调,能改成25V的吗。+++已上图+++

楼主(2007-08-02):
请教高手,7.2V的车有双向电调,能改成25V的吗?如果能改,要换哪些元件?

网友A:
想改船玩.要改的多了?

网友B:
有点麻烦,主要看电路,
1:5V是什么电路
2:驱动是是全N沟的麻烦一些,是P 沟和N沟的要简单一点,但电压高了一点,15V-18V估计好该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改船玩.要改的多了?

不是想玩船,我把大脚改成775马达了,想给它上16或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麻烦,主要看电路,
1:5V是什么电路
2:驱动是是全N沟的麻烦一些,是P 沟和N沟的要简单一点,但电压高了一点,15V-18V估计好该些

哈、、高手啊!
就是这种电调,麻烦你们帮我看一下,我已经换过3803的驱动管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换些什么能把电压给升到15V以上。最好能到24V。

反面

网友:
你的是4只3803吗,全N 沟的,5V用的78M05 ,升压用的34063,不知道下臂用分压没有,估计一般没用,你可以测量34063的升压为多少,可以调到18V保守一点,这样电池电压不要超过12v,就是8-9节氢电,最好有懂得朋友在旁边给你仔细看一下电路,试的时候用小的稳压电源先试,印制板有空位,还可以加2只3803,可以扩大1倍正向电流。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应该比较好改,背面好像加了16V的G极保护管,理论可以起高到24V,但要考虑的很多,78M05的功耗,34063的的升压电感可能不匹配,升压稳压电容耐压,12v估计就可以了,还有,476的钽电容不知是10V的还是16V的,D8和D7的线路和作用没有看清楚,

网友:
电压最好不要超过17V

网友:
7805从24V降到5V时损耗太大,发热也大,一定要换其它器件(33167或2675).3803理论有30V/100多A的能力,但只在散热良好的情况下,所以多并几只并注意散热是没有错的.

其它的看不到图,只能说这些了

网友:
PCB图片挂掉了。

楼主:
都是高手啊,3楼和10楼的两位高手,麻烦你们给说详细一点,我只会焊接,对电子不是很懂,你们能不能说一下都要具体换些什么元件。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