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大脚上16V以上的,进来交流一下,都用的什么电调,有刷的。

楼主(2007-08-02):
有没有电大脚上16V以上的,进来交流一下,都用的什么电调,有刷的。我的大脚改好了,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电调,不知道用多少A的好,准备上16V以上。用锂猛电,775电机

网友:
上海模论坛“常规动力”看看,那里有很多的高压有刷电调。

网友:
我的大脚车:

电调是有刷高压版。双电机独立输出,互不干扰,用在这种波箱结构的车上很好。

电调是有刷高压版。双电机独立输出,互不干扰,用在这种波箱结构的车上很好。

楼主:
没有看错的话,你的是双775电机吧!你的是什么牌子的电调?多少A的?带两个775马达,还是两个电调分别带两个马达?
还有,两个马达不可能会同步吧,那倒时一个岂不是在做负功?
你的T头玩的时候会烫手吗?我觉得还是用4MM的香蕉头好一点,一百多A都不会热,但就怕插反。

楼主:
我的改好了,都是手工改的,搞了两天,就电机座比较麻烦一些,比较粗糙,我讲的是实用性,大家担待一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看错的话,你的是双775电机吧!你的是什么牌子的电调?多少A的?带两个775马达,还是两个电调分别带两个马达?
还有,两个马达不可能会同步吧,那倒时一个岂不是在做负功?
你的T头玩的时候会烫手吗?我觉 ...

你好!

我的不是775电机,是580电机,大扭力型的。T头不会发热,我买的这种好象壮一点的,就是贵了点,质量倒是满可以的。
这个电调是为双马达专门设计的,高压版。有刹车功能
电压:8节~16节电,9.6V~19.2V。
电流:双向100A X 2
BEC输出:5.8V 3A)

16V电压。二组电(12节)充满已差不多有18V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的不是775电机,是580电机,大扭力型的。T头不会发热,我买的这种好象壮一点的,就是贵了点,质量倒是满可以的。
这个电调是为双马达专门设计的,高压版。有刹车功能
电压:8节~16节电,9. ...

你的电调卖多少米?有没有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