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花钱的遥控器电源[ZT]

楼主(2007-08-03):
在家玩直升机或
模拟器
总要用
遥控器
电池
,充电放电的非常麻烦。于是想到了使用稳压电源,先用游戏机的9V稳压电源。华的7通没有问题,可四通的遥控器就开始发热了。原因主要是一般的电源只是简单的降压整流,并没有用稳压管稳压。如果给电源加稳压,又要买材料又要做电路板很麻烦。翻出准备遗弃的电脑电源,查了一些资料,动手安装了一个开关,一头接地一头接绿线,顺手安装了一个发光二极管做电源指示,接一个1K电阻然后接在风扇
电机
两头,输出黄线(+)黑线(地)接上普通电源拆下来的电源插头,OK !不用充电的电源做好了,试一试还真好使,拿出共享。
有人试过吗?如果真的可行的话还真解决了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A:
我直接给华22的控上12V的电源, 至今还没有烂掉

网友B:
遥控器内部除发射电路外配有稳压模块,玩模拟器时拔掉晶体发射电路不工作,可把电脑内部多余的12V引出,串上1ω100Ω限流电阻导入遥控器不就可以了!!!!!!111111

网友C(2007-09-24):
直接用futaba的原装充电器

网友D:
都是错误的!,忘天线和晶体咋整?
要从USB拖5V到模拟口,一劳永逸

网友E:
电流一直在变 容易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