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SE450怎么拆装大齿

楼主(2007-08-03):
按照亚拓论坛上组装SE的贴子一步步安装,等到安装了机座后,发现塞不进大齿了,只能又拆了上机座再放大齿,然后上下机座结合。不是说新版的450SE拆装大齿很方便吗?还有内六角板手根本就够不到调整电机的两颗内六角,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调整铜齿和大齿的间距的?

网友:
 晕有种问题

网友:
大齿不是先上在主轴上的吗?

楼主:
那个啥鸟教程啊,害的我昨晚拆装了好几次,都搞不定大齿

网友:
怎么会放不进大齿?我们都这样装的啊。

马达那里用把长点的六角螺丝刀就可以

网友:
lz有够强的,汗一个先
如果都像你这样装大齿盘,那炸机多了岂不是要疯掉?

网友:
大齿加上上面的铜环正好放进去,你是不是大齿中间那个金属盘没压紧?
电机用十字的螺丝上紧就行了。

网友:
上个图片吧.

楼主:
版主也来了,呵呵。晚上上个图说明一下

网友:
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大齿轮下面有个小齿轮,小齿轮的下方的台阶看到没有?那里有个一个小黑点,你要是再靠近看就会看到其实是个螺丝,用螺丝刀拧下来,主轴往上拔,拔到极限位置,抓住齿轮往左或右抽,就出来了 不要告诉别人呀,这是我们的小秘密

楼主:
楼上兄弟说的是主轴的定位罗丝吧,这也不是什么小秘密了,不过还是要谢谢

网友:
怎么会呢?大齿和主轴上有个定位孔,你对准没有呀?大齿塞不进去是不是你主轴卡到了呀?把主轴往上拔一点就塞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兄弟说的是主轴的定位罗丝吧,这也不是什么小秘密了,不过还是要谢谢

谢就免了,希望你举一反三,装卸齿轮就不要再把飞机大卸八块了

网友:
LZ的机身减肥了吧? 主轴抽到位大齿顶一下不就进去了!兄弟用点力。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