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esky lama4 的刷锅问题!

楼主(2007-08-03):
我的JJ是esky lama4
平衡锤稳定
起飞后在稳定2秒后 开始渐渐地进入刷锅状态。刷锅直径大约是1。5米,期间尾部一直都锁的不错。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气流的变化产生的影响!

网友B:
楼主水平好撒, 拉玛都能刷锅

网友C:
刷锅利害
之前我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把主轴的所有螺丝都收紧一下就没事了··可以试试

网友D:
没调好是主因

网友E:
lama 4是一架多功能的直升機,
我現在也是飛這台,
鍋刷只是小事,
激烈3D是沒問題的~~
請安心的飛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的也出现这种情况!
主轴的所有螺丝是哪些?是旋转头、倾斜盘上的吗?还有大齿轮的中心螺丝?

网友H:
原因很多 一个一个慢慢的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