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飞高的接受机距离缩短到只有30米了,是什么原 ...
请教各位,飞高的接受机距离缩短到只有30米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8-03):
因为买了个小红鹰,放了一个月没用就出问题了。发射没有问题(JRmax66---40MHZ),在使用中。接受的天线没有问题,没有摔过,晶体是原装的。 到底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嘿嘿,又是地面距离吧?
那个东西不可信的,我的4VF加飞高六通,地面距离20来米就抖舵,空中距离300米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到天上也是跳啊

网友C:
有很多可能,借一套晶体换了试试,很可能是晶体因气温变化跑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换过试验了,没有变化,跑频会影响距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