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电脑高手比较多,问个问题

楼主(2007-08-03):
我的电脑现在用的是局域网的上网方式,不是ADSL拨号的!通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上有些论坛的时候,论坛本身是有自动刷新功能的,刷新了几次之后就自动退出登陆了!要重新登陆才行,但是每次登陆之后几分钟之后随着自动刷新又退出了!是局域网的问题还是电脑的问题呢?另外,上一些网站,比如搜狐什么的,会弹出操作错误,浏览器关闭的错误提示!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局域网上网可能有多个ip地址吧? 刷新几次之后ip换了,可能就退出啦。
你可以试试看每次发帖的ip是不是同1个。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那上搜狐或者其它一些网站会弹出错误提示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不是网络问题,是你的浏览器问题,是不是设置了自动清除cookie

网友C:
系统问题,,,重新安装一个系统吧

楼主:
晕哦!刚刚配的不到一个月的电脑,联想装的系统!主要用来上5IMX,哪来病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