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冲程节能发动机

楼主(2007-08-03):
  已经77岁的美国人Bruce Crower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来研究怎么才能令赛车跑得更快。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则是一台6冲程发动机,比普通的4冲程发动机多出两个冲程——省油的秘诀就在于这多出的两个冲程以及古老的蒸汽机技术。

  普通的四冲程发动机把3/4的能量以热能的形式散发掉了。Crower的发动机则利用了部分散发的热能去制造蒸汽以回收部分本来会损失的能量。

  在普通四冲程发动机的“进气-压缩-燃烧做功-排气”四个冲程之后,第五个冲程开始的时候,把水喷进炽热的气缸里面,水马上就变成了温度高达816度的蒸汽,体积急剧膨胀1600倍,同时气缸内压强急剧增大,推动活塞再次做功——如此一来,每6个冲程中就出现2个做功冲程,而消耗的燃油却没有变化。到了第6个冲程,发动机把水蒸气排放到一个冷却器,水蒸气在那里重新变成水。

  根据Bruce Crower的计算,这台Steam-o-Lene发动机能比传统的四冲程发动机效率提高40%。如果是柴油机的话,还可以再提高5%,也就是说,实际上可以省油约30%。此发明刚刚获得美国《Popular Science(中文版称〈科技新时代〉)》杂志年度十大发明奖。

网友:
涡轮增压技术?!

网友:
 可怕的人类啊,这都能想到!油水混合会不会影响燃烧效果?

网友:
油水混合肯定会有问题的,不过既然是问题,我想这么聪明的设计师肯定想到解决方法了。要不人家几十年不白混了

网友:
高手,不过有点怀疑

网友A:
不可能,汽油机出口的温度也就900度,喷水后蒸汽不可能达到800多度

网友:
绝妙好思路,梦想皆有可能。

网友:
晕,,六冲程,,,如果的确很不错,那还是值得推崇的。。。不过那介质难道不可以改其他的物质么?一定要水?万一不开车会不会生锈呢??

值得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汽油机出口的温度也就900度,喷水后蒸汽不可能达到800多度

人家用的是华氏温标。

网友:
我觉得用酒精比较好,沸点较低,膨胀系数也比水大,又是亲油的,不会有油水混合影响燃烧效果的问题

网友:
喷水进去==死火?如果这样水应该要事先加热~~

网友:
早就有的技术

见"5irc"上的有关帖

网友:
 内燃机加蒸气机?油加水?水蒸汽还回收?润滑怎么办?加水蒸汽回收那这发动机不是很大了吗?船用的!

网友B:
MIG25当年就往燃烧室喷水加力来着,不过是和酒精混合的

网友C:
我想这是个好方法 也可行 大家想 非得把油和水一同喷进汽缸吗 那个意思是在汽油在汽缸内燃烧且排气冲程完成后再把水喷进汽缸 但上面说的好像有点问题 我个人的想法认为工作顺序应该是 进气-压缩-燃烧-排气-进水-蒸发-排水蒸气 这是我能相通的方法 但这是7个冲程了啊 如果我的想法合理的话 我想只要改变发动机的点火时间另外加上喷水和冷凝系统就可以了 当然了 即使是想法正确 做起来也很难 因为细节上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D:
高人,即能降低气缸温度又能二次做功。一举两得。

网友E:
早段时间看过此专题报道了
科技的进步

网友F:
期待尽早实用化。

网友G:
我感觉有可能的。
因为我听说有采用陶瓷(纳米材料)做发动机的活塞和缸套,可以不用或少用润滑油……。或许只是在实验室里还未量产。
若真是用陶瓷材料的话也就不存在生锈的问题,估计耐磨性也会好的多,热膨胀系数也小。
反正赛车上用的东西都是高科技的产物,且不计成本……。

网友H:
润滑是个问题.....

网友I:
用 酒精和水的混合液
应该能把缸内的油溶掉

网友J:
还在玩命研究发动机吗?大方向应该是电动了吧

网友K:
加个蒸汽机-我也想过

网友L:
是抽取废热的方法,可以灭低排气温度,是取代涡轮增压器的技术,但高温蒸汽腐蚀难处理,

网友M:
还烧什么油啊,根据他的思路,先用火焰把发动机加热,然后就烧水就可以了,回去改一下咱们的发动机,用喷灯 加热发动机,然后就可以烧水了,也许可以哦。
不过他的也有个缺点,就是耗水量比较大,需要汽车装个大水桶,哈哈。在船上用比较合适,直接吸海水

网友N:
认为绝对可行,看这老家伙的照片就不像忽悠人的。上面有人说油水混合,我想不通为什么要油水混合,人家都说了是第5个冲程才喷水,而油只有第一、二、三冲程才存在于气缸,而且我想水的喷管肯定独立于油路,油根本没机会和水相遇啊。还有人说生锈,现在的气缸都是铝合金的,活塞也是,唯一剩下能生锈的就是活塞环了,可是气缸里那么高的温度,来不及生锈水就汽化了,哪有时间让他生锈呢?还有说用酒精的,请问酒精在喷进气缸膨胀排出后怎么回收?如果不回收那么这个发动机又怎么节能呢?请问汽油贵还是酒精贵?还有人说到润滑的问题,请您找个4冲程汽车或摩托车的发动机分解图仔细看看,发动机的燃烧室什么时候也不用润滑油进去啊,那叫激渐式润滑,也就是说润滑油只存在于发动机的曲轴箱,这也就是为什么汽车的活塞有三道活塞环了(其中有一道叫油环,其作用就是把粘到气缸壁上的机油再刮回曲轴箱)。有人说喷水进去回死火,我想他是想说水会把气缸温度降低,造成死火,这更不可能了,我想他肯定不会用直径5毫米的管子把半斤的水往气缸里喷吧,他所说的喷水,并不是水柱,肯定是雾化的水,也就是说肯定有一个类似于化油器的东西将极少量的水雾化后喷进气缸,另外汽油发动机的点火方式和模型的甲醇发动机不一样,汽油是靠活塞压缩到一定程度时由火花塞点火的,也就是说不要求气缸有很高的温度,怎么会死火呢? 以上是本人胡猜乱想,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