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V4 桨上的内六角螺丝到底是多大的?

楼主(2007-08-03):
要换桨了,却发觉原有的内六角螺丝刀都不合用,到底要用多大的螺丝刀呢?谢谢!

网友A:
0。15毫米规格的内六角 至于是半径还是直径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去五金店一说
别人就知道了。

网友:
你带着螺丝去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5毫米规格的内六角 至于是半径还是直径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去五金店一说
别人就知道了。

0。15毫米??你有长度概念吗?

网友:
说错了 1。5毫米

楼主:
谢了,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