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也修复了!cjm250如何旋转车刀架,及如何车或铣个刀架扳手,刀架搬手已经制作好!上图

楼主(2007-08-03):
我的大顶尖头歪了,我得车个圆锥体,但是自己用手工来车根本无法车出角度.

看车刀架底下有刻度应该是可以旋转的,我把它旋转一下就可以车锥体了.请问怎么让它旋转.

调整哪个罗丝,一边共有三个.

另外我的刀架扳手大了,应该是内直径八毫米,我想自己找个粗的大罗丝做一个,但是如何掏个方形的洞可难坏我了.

车外,车平都行,就是不会掏方洞呵...请指教

1、CJM250车刀架罗丝是八个的方的,我的配套的大了一号,想自己动手制作一个。准备材料想来想去罗丝比较容易。我去标准店买了几个超大罗丝,店主奇怪的问干什么用的,用这么大,我只说固定用的呵。。

这是极端错误的,因为罗丝是六角的,用三爪这样抓根本抓不住,用550速度车掉罗文的时候第一事故发生了,罗丝发生偏转砸在了车刀架上,因为罗丝软而车刀和卡盘硬,所以造成的损伤不大,只是把我吓坏了,按下紧急停止按钮,怎么样也板不动三爪了,因为罗丝翻转了之后卡得更死了,使劲最后还是搬下来了。

学聪明了先把方的车成圆的再车另一端。

2、钻洞,直接用铣床上用的B16和ms3连接杆直接装在尾座上先用送的中心钻定心,然后用八个的钻打洞,洞打好了,问题来了,钻夹头和连接杆卡得很死,怎么搞下来。
凉了一会那手拧下来了,很不容易啊。

3、嗯?怎么这么快就弄好了呢,其实不是的,那个罗丝打洞的那个,弄好了之后就上了铣床,发现了几个问题,车床声音大,但效率高,切钢就象切豆腐,铣床声音小但是铣东西那个费劲,打洞就更费劲了,其中钻卡头上去一会就掉下来了,发现是技巧问题,另外铣刀请大家还是用三忍的,两刃建槽的简直是破坏床嘛,一铣都可以看到铣头受力变型,还是三刃的强啊。怎么搞那个方洞呢,本来是拿十景措去挫出来呢,后来发现要干到晚上就算了,直接在两个角上进行了铣扩孔,扩完就刚好,铣床设计的好啊,根本不用那么复杂,想取下卡头太容易了,把机头摇低,底下垫上东西,然后拿两个拌手,大板手固定铣床头顶黑冒里的大罗丝,用小扳手搬动那个小罗丝,就是按我们卸罗丝的方向拧几下,卡头就送了,用手慢慢转下来。

4、不小心垫在罗丝下平口里的车刀给掉出来了,撞在了铣床轨道上留下了伤心的痕迹。

那个搬手是个更长的罗丝,因为太复杂了,所以只车了一端,因为太长所以自己考虑是不是上中心架,但是怕麻烦,所以直接打了中心孔,上小顶尖顶上。
车的时候不好掌握,总是觉得车到八毫米了,可是孔对不上,所以一狠心,结果车多了,杆细孔大,怎么办,好吧,再车一节粗的,这样起固定作用。

钻孔的时候一头大一头小,因为我没有完全钻透,刚好这段配合部分很紧,砸进去就可以得到固定。

砸进去了。

完成了!!谢谢收看第一部分。下面就是车顶尖,明天完成吧。

该顶尖的修复了,首先的卸掉卡盘,拿掉车刀架防护板,然后再车,因为我没有特殊的刀,或者方法不对车出来的东西很难看,后来就改用撮手工掌握,最后终于修复.

网友:
哈哈哈,庆祝你开工了
以后跑新疆来陪你喝酒庆祝,先记在本子上哈

网友:
恭喜恭喜,哎,兄弟你的CJM都到家了,我这还在为买而说服女友研究运输安置相关事情的一堆事而发愁呢,羡慕死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大顶尖头歪了,我得车个圆锥体,但是自己用手工来车根本无法车出角度.

看车刀架底下有刻度应该是可以旋转的,我把它旋转一下就可以车锥体了.请问怎么让它旋转.

调整哪个罗丝,一边共有三个.

另外我 ...

我的刀架扳手也是大了。。。

网友:
在那个刻度上边有一个螺丝帽 对面还有一个 把它们拧松就可以扳动小拖板了
配合的比较紧 需用力扳动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昨天晚上开工的呵..cjm 真是好机啊,声音不大,车动西贼快.送的那把小车刀也停好的.

谢谢tcaxc 今天晚上先把顶尖重新搞一下.

至于掏洞还请大家多思考一下.

楼主:
对了,还要提醒各位,车顶尖一定要卸下卡盘,我用卡盘抓的车,车偏了.

网友:
我的CJM250还放在地上等底座 暂时还用不了。

网友:
最好有图说明

网友:
把刀架上的螺丝换掉 换成普通六角的 再去买个合适的套筒扳手去吧
掏方洞恐怕很困难

网友:
螺丝最好买强度高点的

网友:
我也想问方洞怎样陶

网友:
 哈哈,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我找到了变通的办法!!!

想知道吗?

不卖关子了,说了吧,看下图吧.......

网友:
内孔正好是8毫米的方孔

网友:
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拧紧时的手感非常好。

锌合金比螺丝软,不伤螺丝,不小心碰到机床也不会划伤,太棒了。

网友:
就地取材

楼主:
搞方洞我有新的想法了,找两个一样的粗的罗丝,各铣去一半,然后再洗一个八个的半方槽,把两个罗丝和成一个,方洞自己就好了,然后在中心钻洞,用两三个小罗丝固定起来,然后罗丝顶再钻一洞搞一杆就成了。这个简单吧,呵。。。就是干起来累人,你不知道铣个小平面要多少时间,我估计是四十分钟。车一个细杆我用了半小时,车车量量的。

网友:
方孔还不简单 先钻个眼 比想要的方小点 在烧热了那一个丝锥的方头砸下去就行了  最后在把四个边也砸砸

网友:
其实这个车刀固定螺丝的扳手,有卖的5元一个,卖铣床压板的哪个厂子就有.

网友:
赞一个 有了大鸡小鸡,小工具小打小闹自己试着做。
买的爽着花钱;做的乐着练艺,都可取。
方孔做法有几种,楼主的方法是其一。
材料:至少要用45#钢,有条件的淬火、回火更相对耐用。
用圆棒料先粗车外圆,把要开孔的端面车平。
利用铣床夹垂直棒料在端面划方型线,在四个角打冲子、四角用夹得住的最小钻头各钻个小孔至需要深度,对角贴着第一次钻的小孔再钻2或3的孔,用3键槽铣刀逐渐加深铣内方,再用最小的金钢磨头高速修磨四角。修磨时用卡尺+方头螺钉做检具,防止过松,只有几个丝的间隙不摇晃的更好用。
最后是根据自己喜好形状精车外形,倒圆两头边角。钻孔,加手柄......
锻作法做的也是方法一种,但在家要有烧红条件,用小机方头螺钉做冲头必须把它全部捏入一块铁垫内,不然这螺钉会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