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00多的模型这样稳定??????????

楼主(2007-08-03):
http://www.youku.com/v_show/id_XNTczMTE5Mg==.html

网友A:
结构!!!!!模型lama普遍是斜盘结构的,看看他的,没有左右平移,也没有陀螺

网友B:
前进是靠什么原理呀?

网友C:
晃成这样还叫稳定啊?

网友D:
磁铁吸附下旋翼造成倾斜角度,就可以前进。果然是3通道,不能够后退的。 :loveliness:

楼主:
设计有脑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