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高手请教~!

楼主(2007-08-03):
各位大侠好 我是个新手前段时间一直在飞火鸟403现在想进阶一下飞别的机子~!请大家建议下飞什么机子好`! 谢谢

网友:
塞斯纳,J3,EXTRA-330!!!

楼主:
塞斯纳配下来要多少米

网友:
我的这架塞斯纳,配齐(遥控设备和电池不算),400左右,借老狼的照片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 漂亮的JJ 请问你的机子是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 漂亮的JJ 请问你的机子是什么配置

电调是兴耀华的,电机我用的厂商提供的铃铛,可能也是兴耀华生产的,具体什么型号不清楚,11.1V  1800毫安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 漂亮的JJ 请问你的机子是什么配置

楼主:
哪里有卖CESSNA 推荐下!

网友:
启迪、沧浪都有~~~价格都很合适~~~

楼主:
对于新手配什么样的塞斯纳好呢?

楼主:
EXTRA-330 新手能飞?

楼主:
赛斯那 是不是不带副翼??

网友:
有带副翼的,也有不带副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赛斯那 是不是不带副翼??

一定要买带副翼的,我飞的是蓝宇的,上海买的,我们这里是用它作为新手第一台的练习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