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易斯凯8克舵机电路图啊,高手指点啊!!

楼主(2007-08-03):
 谢谢啦!!

网友A:
出了什么问题啊,指点什么呢?

楼主:
我想加大功率管,可以控制大功率电极,电机的功率大约在100W,电流大约在6A是汽车雨刷器电机,12V的,我想知道要用什么型号的管子,我用过3DD15D NPN的,还有好象是A1265 PNP的,是不是还需要,什么外围元件啊,为什么我的舵机板子,老烧啊  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B:
用igbt 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