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跟真实飞行相差多少

楼主(2007-08-03):
最近玩XTR的时候,每每快到设定的时间时,机子就开始不安分地乱甩尾巴!直至无法控制!

我选择的是机械的陀螺仪,没有选择压电的!不知道真实飞行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呢?都说XTR非常仿真,这一点不知道是不是也仿真?

网友:
主要区别就是,不是同一架飞机,性能和手感都不一样

网友:
模拟器主要是练控感,要多练几个机型,这样才会适应不同的机型不同的杆量,一旦在真机上就得心应手。
至于真机的锁尾,完全与调试有关,不要过于迷信XTR

网友:
最主要是模拟里面飞机炸了没事 但是现实的炸机LZ的米个就花拉拉的出去了    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 但是说起手感还是需要在真实的飞 模拟只是练练手感  毕竟是模拟啊

网友:
模拟是练舵面操作~舵量和灵敏度跟真机都有差别的~不过模拟要是练熟了~对真机的练习是绝对有帮助的~能减少炸机率

网友:
有了舵感和非条件反射,上真机很快!

网友:
如果参数设置的好,手感可以调整到和真机一样。

唯一的区别是视角小,由于视角原因,模拟飞行比真机稍难

网友:
我在XTR模拟飞直机老是撞来撞去, 就是停不了,每飞必炸..是设定的问题吗? 但遥控都校准过了,
我买的是SIM X5.

网友A:
不是,初学者上直升机,都有这个过程,通常来说,越大的飞机约好悬停,越小反倒更灵活

直升机悬停点难度和用一根手指顶一根1米长的木棍保持平衡几乎相当

如果你一开始不能适应,可通过修改十字盘的效率来降低难度,比如改到60% ,那基本上是人都能悬停了.

网友:
  慢慢来吧!不断练习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初学者上直升机,都有这个过程,通常来说,越大的飞机约好悬停,越小反倒更灵活

直升机悬停点难度和用一根手指顶一根1米长的木棍保持平衡几乎相当

如果你一开始不能适应,可通过修改十字盘的效率来降低难 ...

我的控默认就是60%呀,120度十字盘设定

网友:
在模拟里面玩得很轻松,但是一旦上真机的时候就心慌,还要练习心理素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