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倍率:5C~8c的聚合物电池能飞固定翼吗?

楼主(2007-08-03):
电倍率:5C~8c的聚合物
电池
能飞固定翼吗?
产 地:德国VARTA(世界著名电池产业巨头)
规 格:具有低温特性,零下28度,正常使用
电 压:3.7V
容 量:1000mAH
尺 寸:62×35×5mm
持续放电倍率:5C
极限放电倍率:8C
重量:19.4g
4块或6块联成7.4V的飞400克的微风如何?

网友A:
可以,严格一样上说,能不能飞固定翼和电池的C\数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和你需要的电流大小有关系!
不过,一般这样的单片电池,买来组合后使用,结果都是得不偿失的,不信可以一试

网友B:
还是用在遥控上吧!我们飞电固都用15C的!

网友C:
只能用在小动力飞机上

网友D:
具体看你怎么飞了
1000mah 的放电电流5~8 A, 飞有刷380之类的慢速机没问题
不过建议不要并联,即使并也别超过2P 而且电池要筛选

网友E:
可以自己组合的,如果飞机对重量不敏感的话,可以多并几组,C数就上去了,在串多几组,电压就上去了,关键看自己怎样配搭......组装过程中可要小心点,焊接好一片就要绝缘一片,避免短路!!

网友F:
我用4C1600MA电飞E330,偶尔可以3D

网友G:
1000mAH乘以5C----------> 5A的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