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和天9那个好?

楼主(2007-08-03):
小弟资金有限只能在这两个控选一个,那个好点?还有其他选择吗?

网友:
6exhp 一般的飞行足够,天九没用过

网友:
支持国货,用TDF 9通!

网友A:
功能6EX和天九不在一个档次,所以没可比性
6EXHP主要是电直,天九是全功能版的,
如果不怕失控,那肯定是天九玩的爽
但不能说天九很容易失控,在好的控谁也不敢保证不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能6EX和天九不在一个档次,所以没可比性
6EXHP主要是电直,天九是全功能版的,
如果不怕失控,那肯定是天九玩的爽
但不能说天九很容易失控,在好的控谁也不敢保证不失控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自己喜欢,合适,资金够,与国货、进口货更与ZZ无关。就像找老婆,合适你就娶,别因为她是哪的人就打光棍。

网友:
这样对比,支持TDF9通,最不爽就是6EXHP那个可怜的数字显示LCD,竟然改成英文显示使用,典型的小日本作风。一个点阵的LCD才多少钱啊?

网友:
功能当然是TDF9的强大啊,   好坏自己掂量波

楼主:
谢谢各位,真想咬牙买9X2

网友:
6EXHP与天9在功能上没得比。如果只玩直机就买6EXHP够了,便宜又够用。如果以后什么都想玩就买天9

网友:
我用6ex,从未有过不良记录。要是什么都想玩的话,就买14通。如果什么都玩得起的时候,还在乎那点钱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么说,一年多了我6EXHP也从没失控过,完全够我现在用了。

网友:
我是卖了6Exhp然后换上了天9.
用自己喜欢用的东西.让别人说去.

网友:
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怎么比呢?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