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航模制作工程中几点注意

楼主(2007-08-04):
做航模一定要注意以下问题!否则你会后悔的!
      1、千万不要用航空层板作机身!虽然那样很酷,且似乎很高深的样子。
      首先,他很贵,如果没有人报销的话,那可是一笔很夸张的花费。
      第二,他很重,对于一米至一米二十长度的飞机,如果不用四零以上的发动机,我怀疑一些机动会带不起来,发动机推力越高越贵,而且绝不是简单的线性增长,这一点不用解释了吧
      第三,他很硬,如果没有激光加工器,完全手工加工基本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激光,正常的焦距下,应该会要反复切三四遍才可以,这样不但费工,而且很容易出废品
      第四,如果你的机身上有孔需要手工扩或手工切,那将会是个很痛苦的过程,手术刀用的刀片太软了,最好用更硬一些的,但偏口刀不可用!
      2、不要偷懒,对于有斜梁的机翼,翼肋上梁的插口一定要把斜度的多余量提前做好,不要想着搭机翼时在磨,因为搭机翼是一个很要求技术的活,那个时候还要作磨工,不是个好主意
      3、不要试图用一根穿梁来定位。老老实实用翼肋上下边缘的梁。
      4、在选取机翼主梁的木料时,一定要先手持木料一端,抖动手腕上下甩一下,不要怕折断木料,因为凡是这时被打断的,基本都是加工过程中有问题或是被虫子在内部蛀过的,即使他的外表看起来没有瑕疵,也不要吝惜。这样的料用在航模上,很有可能在拉机动时承受不了弯矩和扭矩,把机翼弄碎!!
      5、搭机翼时,一定注意胶的用量。如果你认为一滴胶和两滴胶没什么太大区别的话那就错了,在航模制作中,胶的重量往往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最后,想说一点,如果你的航模在制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你不幸把以上五条中的错误全部实践了甚至还有其他补充,我的建议是尽量改进但同时继续坚持做下去,不要放弃,直到试飞。因为,航模制作经验大于理论, 实践也大于理论,你应该坚信即使是一块木板,装上大推力的发动机也能飞上天

网友:
1,航空层板特别是椴木层板并不难加工,有经验的人甚至不用铁尺就能用普通美工刀切出笔直的切口。
椴木层板重量与松木是同一个数量级,但展向拉伸强度比松木好得多。我就是用层板做机身,而且是全蒙板。

网友:
2,除非你用激光切割,否则你的加工误差量会比斜度的多余量要大得多。鉴于现在做翼肋用的都是轻木,加工非常方便,我更倾向于把余量留小一点,组装时用夹具定位在安装,使翼肋和翼梁有一定过盈,这样既能增加强度,又不会变形。

网友:
4,要看你做翼展多大的机翼,如果做两米以上的,你就算拿根碳纤管来甩都会断,这时候就要看机翼中的结构和传力路线是否合理,而不是看单个零件的强度。

网友:
胶水的用量相对于结构重量是可以忽略的,与其在加工中做得那么吹毛求疵,倒不如设计时想办法用最少的材料达到最大的强度。

网友:
楼主和#4都是自己宝贵经验的总结,都很珍贵。如能互相借鉴则更好了。
比如楼主的"千万不要用航空层板作机身",有片面性,要看什么机型和加工条件了;"一定注意胶的用量"是很正确的,胶水的用量相对于结构重量是不可以忽略的,重量每0.1g都要控制,从设计、选材到加工工艺都要
注意

网友:
认真细致才能成功

网友A:
LZ主要说的是尺寸较小的飞机,这类飞机对重量要求非常苛刻,所以有不用层板,控制胶水的结论,同时,小飞机难以在内部做出细致的承力结构,所以对单个承力零件强度的要求较高。而我的就刚好相反。

网友B:
大飞机也必须严格注意控制重量。
在设计、生产真飞机时有一个口号:"为减轻每1g重量而奋斗",何况
模型飞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飞机也必须严格注意控制重量。
在设计、生产真飞机时有一个口号:"为减轻每1g重量而奋斗",何况
模型飞机呢!

首先应该了解为什么真飞机有“为减轻每1g重量而奋斗”的口号,
我来算一笔帐大家就会了解:
对于一架喷气式旅客机,使用寿命是20年,或60000飞行小时。一架总重100吨的飞机结构重量30吨,若减轻100kg(仅为结构重量的0.33%),则能多载一名乘客或100kg货物。飞机速度为900km/h,吨·千米收入(把一顿货物运一千米的收入)为0.5元,则这减轻的100kg可增加收入0.5X900X60000X0.1=270万元。

可见,真飞机设计“为减轻每1g重量而奋斗”的口号是建立在全寿命收入的角度上的,而并不是建立在飞机飞行性能上的。这个问题,大家看看苏俄战斗机的设计思想就能明白。

网友:
好,这样讨论更平和 讨论得好的各位将士版主考虑给评分

网友:
好铁!高手过招!

网友:
有时候想减轻空机重量是比较难,因为设备的重量对全机重量的影响更大,特别是电动飞机,电池重量才是最要命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对于油机来说,燃料重量是不包含在空机重量里里的,对于电机,我就不太清楚空机重量如何计算了。不过讨论到设备重量的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是重心配平,就是飞机平衡的问题,而不是单纯重量的问题了。

网友:
 插不上嘴!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主要说的是尺寸较小的飞机,这类飞机对重量要求非常苛刻,所以有不用层板,控制胶水的结论,同时,小飞机难以在内部做出细致的承力结构,所以对单个承力零件强度的要求较高。而我的就刚好相反。

同意 ,设计飞机时,应该以合理的结构强度为基础,再考虑减小结构的重量,既达到强度要求,重量又轻.在强度和重量两者之中强度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油机来说,燃料重量是不包含在空机重量里里的,对于电机,我就不太清楚空机重量如何计算了。不过讨论到设备重量的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是重心配平,就是飞机平衡的问题,而不是单纯重量的问题了。

我做过油机,但玩过别人的.我个人理解是,油机重心和翼载荷等随油料的消耗而变化,发动机输出功率比较稳定,油箱位置的布置很重要,电机的重心不变,电机的输出功率随电池电压变化,重心配平比油机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以真飞机一般都把油箱布置再重心附近甚至机翼里面,而且加油和用油都有程序控制油箱的先后次序。

网友: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传几张B1油箱加油次序搞错的照片:

先加了后油箱……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油机只要飞机类型和级数定下来以后,空机重量不包括燃油,重量和重心位置都比较稳定,对于电机,电池重量通常占总重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影响较大。比较难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F:

需要指出的是油鸡测重心并不是空机测,而是油箱加一半油时测,这样在满油的状态下才不致头重。对于电机,正像#24说的一样,满电和空电的重量是不变的,虽然电池占总重较大,但对整机的平衡没有影响。

网友(2008-03-17):
航模制作工程中几点注意

现在选择航空层板都是在哪里生产的?谁在经销航空层板?请告诉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