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07-08-04):
我的402雷鸟玩2分钟就没电了```电机也非常热``请问有更好的电池吗????请大家帮帮我``玩得不爽就失去玩飞机乐趣了

网友:
7.4的锂电!有很多选择!重量跟现在用的8.4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先看电池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电池是否是锂电池,还有电量,是不是只有几百毫安,最好用11.1V,1800毫安以上的锂电池试试,还有电调要高点,18A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