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缓慢自转怎样解决?

楼主(2007-08-04):
SE+401+9257,锁尾还不错,急加油尾不摆,问题是会很缓慢地逆时针自转,大约半分钟20度左右,经常要摆舵修正。把感度调高一点时,有时会出现左右晃尾的现象;调低一点的话,自转的幅度会增大。用什么办法来调整呢?

网友:
未处于锁尾状态?

网友:
没起飞的时候如果有一点自转还是正常的!

网友:
中立点没调好,调好了应该不会转。

网友:
是中立点的问题...具体解决方法自己搜一下帖子吧...很多

楼主:
锁头指示灯是恒亮,也需要调整中立点吗?

网友A:
是指尾桨的中立点,最简单的办法是,通电后不要动机子,看401红灯长亮的时候,尾桨螺距是否0度,不是的话,就移动舵机,使其为0度就可以了,这是懒人的调整方法

网友:
另外,你确认没开油门-尾舵混控吧?(REVO MIX),还有尾舵的通道微调必须归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指尾桨的中立点,最简单的办法是,通电后不要动机子,看401红灯长亮的时候,尾桨螺距是否0度,不是的话,就移动舵机,使其为0度就可以了,这是懒人的调整方法

這樣的調法..只是取尾軸滑套行程的中間點..若把401拿來這樣用....
那乾脆買個REC-500陀螺儀就好了....
401設定一定是從非鎖頭模式下調整...這樣尾舵機工作量才不會這麼吃力..壽命也長的多
從非鎖頭下調(就是紅燈不亮之下..遙控器內的感度設定在0~30左右..(這是指有控上面插感度線的那個通道..)就是非鎖頭的模式了
你起飛懸停時候的那個尾螺距..才是真正的中立點..這時.尾螺拒絕對不是0度..(0度無法抵消起飛時..主旋翼所產生的機體自旋)
此時尾舵機的擺臂應該在舵機的中間點...沒有的話..請重新拔電源讓舵機歸位後調整擺臂).
通常尾滑套都是靠近尾管這各方向剩約/13的距離.....此時..左右的滑套行程就調401微調上面那個LIMIT 那個旋鈕..讓左右不撞邊即可(約85~90中間量)
等到你調好非鎖頭下懸停也不會左右偏移...那時候你切回鎖頭  (遙控器裡設65~85左右)..
這時機子更穩...在來只要上下加油門.或是推動尾舵桿..看尾巴會不會偏移..(擇尾)...或左右抖動...
感度下降到到不會抖為止..或是上調到開始抖..再減一點% 比
就這樣..很好調的...
這才全發揮401的鎖定功能...也比較不會燒壞尾舵機...壽命更長^^"

楼主:
长见识了 按这个方法调下JJ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的調法..只是取尾軸滑套行程的中間點..若把401拿來這樣用....
那乾脆買個REC-500陀螺儀就好了....
401設定一定是從非鎖頭模式下調整...這樣尾舵機工作量才不會這麼吃力..壽命也長的多
從非鎖頭下調( ...

中立点不好找,多一毫米则左旋,少一毫米则右旋,直到天黑看不见了都没调好,明天再续
是不是这样调的呢:先用锁头模式开机初始化,然后切换到标准模式,感度为30,悬停后根据状态再下来前后移动尾舵固定架直至找到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