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大推荐wing450的电子设备配置

楼主(2007-08-04):
小弟是一个电直新手,这段时间对电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直在寻觅一架性价比高的空机.最早看好亚拓,但好贵 ,一直没有行动,毕竟几千元的东西.直到昨天看到wing450降价,才去仔细看看.由于没有看到过真机,只有到处翻图片和介绍,无论从用料和做工质量,都觉得不错.初步决定空机为wing450.剩下的就是电子设备的配置了.
         小弟现在是这样配置电子设备的:
          遥控器+接收    FUTABA 6EXHP(配不起好的了 )
          陀螺仪         GY401(是不是太好了?又死贵死贵的  )
          锁尾舵机       ???(一定需要数码舵机配合吗?这个也贵  )
          斜盘舵机       辉盛9G(这个应该够了吧)
          电机+电调      ???(请老大们推荐)
          电池           15C(够了吧?一般需要配置几块呢?)
          平衡充电器     ???(请老大们推荐)
由于小弟是超级新手,现在配下来也是练习悬停和超简单航线,最多最多倒飞一下 .所以请各位前辈推荐一下,希望能够得到大家帮助,在一个比较好的性价比以内让小弟进入电直世界.谢谢大家!
      PS:小弟愚笨,前段时间入了一个CLC的蜂鸟来飞,还没有飞几次,就错误的将电池插头插入到接收机舵机的信号输出口上,导致接收机/舵机/陀螺仪全部烧毁,    ,下定决心丢到这个塑料垃圾,不在上面再浪费钱,直接进入450金属级别,

网友:
尾舵机下狠心买9257,电调用40A的,电机至少买AKE450R35-F,有资金的话买个亚拓的430XL,电池15C也可以,想暴力的话,买20C的2200mah的,平衡冲随便选吧,我用便宜的假平衡冲充都没有问题。
这样配下来,虽然配置不高,但是已经可以飞得很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Koalar,
小弟有几个问题:电调要用到40A这么大吗?(越大越贵啊)
锁尾舵机9257太贵了,SJM的数码舵机可以吗?
便宜的平衡充有哪些推荐的啊?
亚拓的450XL是塑料的吗?我想买一个全金属的.
另外,好像SJM的飞机也降价了,犹豫了.:loveliness: ,400级别的飞机要比450级别的小多少啊?

网友:
其实新手最不用关心的就是马达了,买新西达的2215/3500KV就可以,大约八九十块钱,以后技术提高了,这个也用得差不多了,再根据需要买个好点的。

电调一般可以用好长时间,可以买个好的,好盈40A在250块左右,推荐购买。

尾舵机可以买3153,数字的,价格大约220左右,性能足够用了。

平衡充倒是挺难选择的,便宜的没啥好的,贵的也不一定好。我自己用UN的,350块,可同时充两组3S电池,但是坏过两次了

网友:
1、理论和实际上,电机电流都不会是持续的40A,但是小的电调由于种种原因,容易烧掉,摔了飞机就不值了,所以买大的保险
2、SJM的尾舵机我没用过,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力量偏小,飞航线也许可以,但是暴力3D或者尾巴稍微有一些不顺畅的话,怕会有麻烦
3、说实话,真正的平衡冲,我还真没买过,便宜的我随便推荐一个吧:3E的SmartPlus,或者再听听其他人的意见
4、450XL的结构已经淘汰了,400跟450总体尺寸相差很少,但是性能差很多,这个要亲身比较才知道,我入门是SJM,现在换450了,所以我有发言权。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推荐你买450级别的电直。450级别里最好的肯定是亚拓,别的应该也行,根据你经济上的承受能力自己选吧

楼主:
谢谢lee_king和Korlar
对于你们的建议,小弟不盛感激.因为电直是玩出来的,不是靠理论得出来的,很多要实际飞过的才能有好的结论.由于没有接触过好的电直,所以不知道哪些牌子的飞机质量比较好.
亚拓的飞机我想肯定好,但是价格太贵.所以想找个性价比高的飞机来飞.
不知道两位老大飞过wing450没有,你们觉得怎样呢?因为从图片上看,金属件的加工精度和表面处理我觉得已经快达到亚拓的水平了,况且价格已经降到了1000元,而且配件也没有多贵.
亚拓的配件就比较贵了,如果买亚拓,新手难免会炸机,一炸机可能舍不得买原厂配件,一般买副厂的配件,这样一来飞机的精度还是降低了.
To lee_king:谢谢电机+电调的建议,我确实对电机方面没有多大的研究,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空机和舵机方面的研究去了.
说实话,到现在机身还没有确定,最初定的是亚拓450SE,不过觉得这个飞机太贵了,我也明白一份钱一分货的道理,但是总觉得有一种店大欺客的感觉.

网友:
对新手来说,炸过几次后,什么机都一样了,呵呵。WING很好,我飞过,但是有些小缺陷需要自己动手修改一下,很简单的。你买了机子可以问下我,我飞过一段时间的WING45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lee_king,以后要向你多多学习和请教了.特别是调机的时候.
看了这么多帖子,一个飞机飞得好不好,稳不稳,除了技术和机身,调试和电子设备的搭配也是相当重要的.

网友:
电机电调可以买wing450一起在厂家买啊 很好的搭配哦
WING450很好  我也在飞 450抗风能力是400级没法比的

网友:
其实买WING450的原厂电机和电调很不错的!LZ如果要翻的话估计就得升升级了!

网友:
用WING的原厂电机电调,都是OEM大厂的,没有任何问题,我也打算出手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