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今天电池超级过放了 7.4V的 每个还能用吗每个放到只有0.6V了!!!!

楼主(2007-08-04):
7.4V的    开了一晚上忘记关了 早上起来  每个电压 是0.6V  还能充电用吗 ??

网友:
小电流试试!

网友:
再充电试试,切记用小电流,可能会大肚子,我的一块就这样整坏了,肚子大了

网友A:
MA的...我还把一块2000MAH的接上一个摩托车灯泡

放电到一点光都没有,,然后过几次就大肚子了

NND.,,设计模型电池的鸟人有心害我们

转挑聚里电会大肚子的给我们用,想我们多买电池.多花钱

网友:
是大电流过放吗?

如果只有0.6V可能寿命很短了,可以充电再试一下,因高倍率电池放太低可能不行了,但普通电池的话应该充饱后还可以用的

网友:
肯定是不行了,不过还没有完蛋,凑活用用还成

楼主:
已经完蛋了 丢了40块

已经完蛋了 丢了40块

网友:
用3E修复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的...我还把一块2000MAH的接上一个摩托车灯泡

放电到一点光都没有,,然后过几次就大肚子了

NND.,,设计模型电池的鸟人有心害我们

转挑聚里电会大肚子的给我们用,想我们多买电池.多花钱

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的好同志tigher被封掉了~

网友(2007-09-15):
有条件的话,用小于100mA的电流充充看,最好能有10ma-50ma的充电器

网友:
坏了,别抱幻想了,锂电过放一次就报废.我是感受过的.

网友:
锂电是有唤醒充电“wake up charge”的说法的,对于过放到2.4以下的电池,先使用小电流充电,使其恢复,电流一般不大于60mA。当电池电压大于2.7后就可以正常的充了。

网友:
你的控不会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