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买一个遥控器~~

楼主(2007-08-04):
我是一个新手,想先从固定翼开始,但是又想以后飞真升机,现在为买设备而发愁,看中了6ex,但是型号有那么多,我不知道哪种是又可以飞固定翼,又可以飞直升机的,希望大家可以帮下我~谢谢
朋友说最好不要国产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有钱就买JR9XII

楼主:
我打算就在6ex里选了,我没有那么多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买6EXHP    我刚买的   1340  RMB

网友:
买JR的吧,固定翼直机都可以用!

网友:
没钱买6EXHP,有钱就买9X2

楼主:
多给点意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6EXHP!!!

能飞固定翼,也能飞直升机呢?

网友B:
6EX是中级的控,中级的控一般是除了有入门级的4通道或以下的遥控器的普通功能外,加上更多的通道(6-7通),加大大小舵量/教练/死火等开关外,有屏幕显示,更多的功能设定,有记忆等,而一般同时有固定翼和直升机的特殊混控功能,大多支持比入门控高级的PCM制式.价格也高出一大截,一般都一千五以上.
而6EX是个另类,基本上是个功能的限制版,早期的是同时支持固定翼和直机,不支持PCM,后期分成只支持固定翼的6EXAP和只支持直机6EXHP,都支持PCM,价格便宜了很多,两款的硬件差别很小,软件上做了限制,目的应该是为了保护更高级控的市场不受冲击.
只支持直机的HP其实飞普通的固定翼飞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典型机种所需的混控功能并不难解决,而HP的直机功能特别是CCPM不是AP的轻易胜任的.
还有,市场上的AP和HP的一收一发套装明显是针对轻小型电动飞机的,其中HP配的不是PCM接收机,一收一发套装九百多元只比AP套装贵百元左右,合算些.而且还很容易配到便宜又可靠的国产兼容PPM接收机.

网友:
老鸟们也帮帮我口袋中无米潜水半月想从KT板DIY开始有便宜的告诉一个山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EX是中级的控,中级的控一般是除了有入门级的4通道或以下的遥控器的普通功能外,加上更多的通道(6-7通),加大大小舵量/教练/死火等开关外,有屏幕显示,更多的功能设定,有记忆等,而一般同时有固定翼和直升机的特殊混 ...

师兄,你真是好人啊,该加精华啊!!!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可以选择6EX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