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机的材料和成本?

楼主(2007-08-04):
问下做过KT机飞得爽的各位老大,能不能说下大概需要多少成本,,能不能各部分大概估个价....控就不算了,接收不知道是否是原来的接收,还是要改成微型的...还有是4通的还是6通的?
再次感谢!我要飞我做的KT机而努力!

网友:
电机=50左右(2208)
浆=15(5支)
电机安装片+浆保护器=10
电调20A=50
9G舵机X3=75
接收=80
碳杆(5*2.5)=20
纤维胶带=16
泡漠胶=9(一罐)
kt板(0.9*2.4,可以做6只330)=9
舵角钢丝=3
心机=无价

楼主:
大概算了下350元内,新手飞固定翼,这KT机好不好练习飞?

网友A:
很好飞的,试试吧,比那些所谓的练习机好飞多了.南无阿弥陀佛

网友B:
做个SU-27吧,很容易飞的,简直比练习机都好飞呀。

网友C:
KT的火jian听说也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