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楼主(2007-08-04):
昨晚我把400级别的机加重了副翼连接杆,稳定多了,但是跟LAMA有区别:

1。LAMA打驼机身倾斜后。松开驼后机体会自动恢复水平.

2。400级单桨的机,机体倾斜后,不会自动恢复水平,要打反驼修正。

有没办法把大机机也改成LAMA那样稳,可以在小地方稳稳悬停

有谁了解当中的秘密?

网友:
总的来说:构造不同!

网友:
加多两对平衡锤?

网友:
这是6通的结构复杂许多,副翼的力度不足以让旋翼头自动恢复。都需要打反舵一点点的。

网友:
当然!!!本来就这样,不修正就翻了,!!   lama 没风是不会翻的,就会平移一点,,,,

平衡仪就是为了飞机翻掉设计的,可以不操作,也不翻,,

网友:
副翼加平衡锤
有米就加平衡仪,在户外绝对比LAMA还稳

正常情况下单旋翼的不可能像共轴的那样稳, 其中尾桨的干扰就是不可忽略的; 我想单旋翼的飞行乐趣也正是如此----- 为什么很多米王对平衡仪都会不屑一顾

网友:
另外就是练了: 这是最省钱的方法--- 当时刚开始练悬停的时候一直是在两个车位内练 ---- 没场地; 所以, 不加平衡锤绝对可以在1m范围内稳定的悬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