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FF9玩过XTR。求助。。哪位好心装过,最好会倒飞的人 ...
谁用FF9玩过XTR。求助。。哪位好心装过,最好会倒飞的人来。定给酬谢

楼主(2007-08-04):
本人,在XTR里玩,感觉比真机难玩呀。倒飞一打开机子就炸。。。。我调的模式不会不对。但是FF9上面还要哪里要改。。

网友A:
听说是油门中立点!

网友B:
中立点没调好
1、遥控的通道要对
2、校准中立点,油门螺距在中间,所有的其他开关按钮都归原位
3、其他设置同控制真机一样设置,就可以了
4、先norm
5、开idl
飞吧,翻吧,和真的一样。

网友C:
没有设置3D 飞行大IDLE 模式,
3D飞行是要求有负螺距,V 形油门曲线,如果用悬停模式倒飞,不炸那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