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上的舵机怎么装啊?请教。

楼主(2007-08-04):
我的电滑,副翼上的舵机,厂方就提供个双面胶,用双面胶粘,实在不放心,而且舵角的运动也不精确,请问各位高手该怎么安装舵机。

网友A:
先用双面胶粘底,上面在用个盖子蒙一下。用饮料瓶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双面胶粘底,上面在用个盖子蒙一下。用饮料瓶做就可以!

那盖子怎么固定呢?会不会损坏机翼表面?盖子是压着固定住舵机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盖子怎么固定呢?会不会损坏机翼表面?盖子是压着固定住舵机的吗?

可以用舵机带的小螺丝拧到机翼表面,如果不想伤害机翼,用强力胶带粘也可以。放心,强度没问题的。我的3D机都是用双面胶贴的,万一真摔飞机了,双面胶脱落,可以起到保护舵机不扫齿!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把舵机按上去,缝里浸润502,强度绝对够了

网友B:
不要用502,万一舵机坏了,拆下来会损坏轻木机翼的。其实双面胶带挺好的,如果你不放心,可以在舵机两边点一点热溶胶固定,不要点太多了。拆的时候电吹风吹一下就狠容易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502,万一舵机坏了,拆下来会损坏轻木机翼的。其实双面胶带挺好的,如果你不放心,可以在舵机两边点一点热溶胶固定,不要点太多了。拆的时候电吹风吹一下就狠容易取下。

有道理,真是好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真是好办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