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习惯的话题

楼主(2007-08-04):
看看大家对
模拟器
的看法和使用频率!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3 项 ), 共有 54 人参与投票
1. 已经会飞了,再也不用模拟器了
4.76%
(3)
2. 还在进步阶段,少不了模拟器
58.73%
(37)
3. 初学,依靠模拟器认识模型
36.51%
(23)

楼主:
因为看到一篇介绍说就算是高手现在还每天坚持半小时练习模拟器,但我的很多朋友都可以飞航线和3D了,不玩模拟器了,所以做个这方面的调查!

网友A:
模拟器是少不了的,可以大幅减少炸鸡——

网友B:
首先是悬停练习,真正开始飞了以后还是少不了模拟器,你动作总不见得直接用真机练吧

网友C:
模拟器是模型玩家的最好伙伴!(特别是直升机)

网友D:
新动作都得先模拟器

网友E(2007-10-10):
我懒得玩模拟器 上新动作才会练练 一般都是炸完了再玩哈

网友F:
真机、模拟器都练。

网友G:
菜鸟提问!
小弟刚刚迷上航模!前几天刚刚买了架F4U,一直不敢飞想问下各位大大我的F4U遥控器可以用模拟吗,怎么用?如果不能用请帮忙推荐一款模拟器吗?谢谢!!

网友H(2008-11-25):
不用每天坚持,一星期一到二次就差不多了,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条件反射的过程,再怎么样的高手练习也是必要的.